CC2591引脚配置

楼主:
各位好:
     小弟用CC2530 和 CC2591 做2.4G通信,但是由于IO资源有限,所以在配置CC2591的时候调整了IO

     但是小弟没明白 CC2591的HGM PAEN EN三个IO脚到底应该怎么配置 ?

     手册上的逻辑分配表描述述的不清楚,代码中只有对HGM的控制,没有其他引脚的配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

    还望知道的大哥们指点一下

网友:
你可以去官网上找下原理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PAEN EN 两个腿的IO脚不能随便指定,如果修改到其他端口上在代码中是不能修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最后还是按照官方原理图设计的吧。有些东西最好还是不要改,不然在协议栈中修改好头疼。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好看datasheet,可以随时修改的啊,另外有什么不懂的欢迎问
本人从不用zstack
下面链接是CC2530 跑tinyos IP6/RPL路由,感兴趣可以看看
http://tieba.baidu.com/f?kw=tinyos%C4%A3%BF%E9&fr=index&f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