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同步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问题背景:一个接收端一个发送端
接收端想要接收一段发送端发送来的数据,(由于发送端不知道什么时间发数据)可以这样去做,一直接收数据就能达到效果。但问题是一直接收发送端发来的数据,就无法执行其他程序段,这个问题一般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怎么可能呢?它不是自带一个OS嘛?OS会轮询查询事件的。

网友:
 用什么通信呢?一般接收端都会有一定的硬件缓冲支持,不会为接收占光CPU时间的,软件只要定期去瞅瞅缓冲区就行了。当然最好是利用接收中断,只有实际接收到数据才会动用CPU去处理,其余时间CPU该干嘛干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两位说的确实挺好,2L:我这个没有加系统的必要。3L:你说的确实可以,不过我用的是超再生收发模块,没有缓存区,纯比特流控制~不过你说的中断触发是个办法,前段时间想到了,不过觉得会有干扰,除非在防干扰方面做些程序判断,感觉比较麻烦~真让我蛋疼,为什么条件这么苛刻

网友:
可以延时吓或加个触发器

网友:
如果有条件可以考虑用分频的办法。在缓存中建立一个空白区域,预留给无法估算发送时间的输入传送数据。或者直接点,外接一个带触发器的硬件缓冲。解决问题

网友:
使用中断即可很好的解决问题,有数据到来时接收机会先给出中断请求,数据则放在FIFO缓冲区中,系统响应中断后去读取数据即可,只要FIFO没有溢出就不会丢失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