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M360】学习笔记1-初步认知

楼主:
最近因团队比赛的需要要用ADuCM360做个智能数字万用表设计,原本不想做的,手头还有别的事,可是不想坑队友还是做一下吧。
再者受斑竹dontium影响,也在这里记录下自己的学习过程,一个是本人水平有限希望能受到大家的指点,其次是给同新手铺个路,多交流、互相促进、教学相长。
                                                     邮箱:kaihaohust@foxmail.com
=-=-》本次作品需求如下:
完成原型板设计,MCU固件开发和调试:
1. 可以完成常见的电信号以及常用器件测量,至少3种以上,如直流
电压,电流,电阻,达到四位半的精度
2. 扩展测量范围,如小电阻的测量,电容,电感,交流信号以及功率测量等
3. 进一步提高测量精度以及范围,可以增加自校准功能,考虑温度影响
4. 可用MCU对测量值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和统计,例如数据存储,计算RMS
值,均值  等
5. 测量结果演示,独立LCD显示 (手头正好一块1206,那就1206得了)
6. 该数字万用表可以通过PC串口进行远程控制,数据获取
(软件的事估计是我负责,准备用labwindows/cvi开发)
7. 功耗优化,以及抗干扰考虑
8. 测量方法和手段的创新

网友:
【ADuCM360简介】

特色估计还是双核24位ADC,ARM Cortex-M3 32位处理器。
用过各种架构的,真是还没用过ARM的,虽然是个M3也算是稍稍圆满了下,不过估计这个24位的ADC会很给力。

网友:
【开发工具】

FTP下载地址:ftp://ftp.analog.com/pub/MicroConverter/ADuCMxxxV1.3/
1.Keil         以前都用得Keil,所以这次也用这个啦
2.IAR          斑竹dontium用得这个哈。
3.Segger J-Link             有个J-link ,不过以前没用过SWD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查了下资料是JTAG                                                的一种形式,最少可以只需要三根线。
4.CM3WSD    生成的hex下载到板子上,暂时是这样的USD转UART烧的。
5.Elves        这个可以快速生成C的函数,使用也比较方便。
注:Ftp上包括文档和软件的说明,还有如何配置Keil和下载这里小菜菜就不详细说了,FTP里面UG-457.pdf 里面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
【Keil和ADS冲突】

  用的ftp上MDK V470版本,安装完成后,打开照着doc烧写demo的时候,编译会出现如下警告与错误:
  1、xxxxx.axf: Warning: L6373W: libattrs.map file not found in System Library directory C:\Program Files\ARM\ADSv1_2\LIB\armlib\. Library selection may be impaired.
  2、xxxxx.axf: Warning: L6310W: Unable to find ARM libraries.
  3、xxxxx.axf: Error: L6411E: No compatible library exists with a definition of startup symbol __main.
  后来了解到问题是电脑安装了ADS1.2开发环境,而MDK470版本可能跟ADS1.2在某些地方存在冲突。电脑删除ADS1.2之后,上述问题解决。

网友:
【SWD调试】

第一次使用这种模式的 按照网上说的把SWDIOSWCLK GND三个口和 板子上的都一对一地连上了,但是还是出现问题呢
    J-Link>usb
Connecting to J-Link via USB (Port: 0)
DLL version V4.59d, compiled Jan  7 2013 19:07:25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Nov 14 2012 22:34:52
Hardware: V8.00
S/N: XXXXXXXX
Feature(s): RDI,FlashDL,FlashBP,JFlash
VTarget = 3.332V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No device found on SWD.
Did not find any core.
Failed to identify target. Trying again with slow (4 kHz) speed.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No device found on SWD.

这样的错误,不知道为什么。板子不是我画的 晚上问问画板子的人。

网友:
支持楼主。

四位半精度,在不作任何处理时就可以达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J-LINK是不 是盗版的?如果是,就换回V4.40的驱动吧

网友:
【CM3WSD下载hex】

测试了一下CM3WSD倒是可以把hex成功下载到板子上。

UART可以烧

UART可以烧

网友:
【初试总结】

额,SWD没有搞成 不过暂时放在这,等大家帮我喽。
不过现在可以先靠 UART烧,再问问画板子的人。
然后再查查SWD的资料 好了。
不过总算是 平台搭建好了,噢耶。
下一步开始 码代码喽 !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GGER J-Link Commander V4.40 ('?' for help)
Compiled Dec  9 2011 18:59:54
DLL version V4.40, compiled Dec  9 2011 18:59:34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Nov 14 2012 22:34:52
Hardware: V8.00
S/N: XXXXXXXX
Feature(s): RDI,FlashDL,FlashBP,JFlash
VTarget = 1.792V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No device found on SWD.
Did not find any core.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No device found on SWD.
Did not find any core.
还是不行呢。

网友:
应该找电路连接是否正常。再看看JLINK的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赞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你下一个作品

网友:
ADUCM360程序烧不进去

导师给了一块CN0267的评估板,程序下载时,按DOWNLOAD键没反应,按RESET键,一直显示“waiting for correct ID string”,为什么程序烧不进去?~~~~我是入门小菜鸟,以前没接触过这个,求指导。。。。。

CM3WSD下载程序

CM3WSD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