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做USB通信实验时候安装驱动失败

楼主(2013-05-05):
MSP430F5529做USB通信实验时候安装驱动失败
我电脑WIN7 64位系统,做USB通信实验时候安装MSP430_CDC.inf这个驱动文件,但是却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各位大神求诊断一下是什么问题啊!救命!
安装
通信

网友A:
工程文件夹里应该有个Drivers文件夹,驱动在里面,你可以手动装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啊。。我装的就是那个,结果他提示我“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网友B(2014-07-04):
请问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