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入门指导

楼主:
手里有软件icc avr和avr studio;
AT90PWM3芯片和手册
一些其他芯片(atmega16,atmega128)的入门级程序和入门教程。
现在上面的资料都看过一遍,但是由于没有找到AT90PWM3的除手册以外的资料。
求救,该怎么对AT90PWM3进行开发。希望各位大神给点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愚见,高手勿喷:
1. 现在的处理器大部分都是向下兼容的,所以你可以参考早起的比较成熟的处理器的代码;
2. 和之前的处理器对比下看看差距,适当的修改和完善代码;
3. 其实只要datasheet中的说明和设计手册两个文档基本够用了,有些处理器是没有使用手册的,但是这些的datasheet一般使比较详细的,可以认真研读;
4. 你说你读过tmega16,atmega128,读懂后加datasheet基本就可以初步开发了,慢慢自己积累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个问题,AT90PWM3有三个pscout输出,别的芯片没这个。但是他手册只有英文的,现在就是弄不来pscout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