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用的linux系统中C语言版读取配置文件的函数

楼主:
一个通用的linux系统中C语言版读取配置文件的函数。

?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49

51

53

55

57

59

61

63

65

67

69

71

73

75

77

79

81

83

85

87

89

91

93

95

97

99

101

103

105

107

109

111

113

115

117

119

121

123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KEYVALLEN 100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删除左边的空格   */
char * l_trim(char * szOutput, const char *szInput)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assert(szInput != NULL);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assert(szOutput != NULL);
assert(szOutput != szInput);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for   (NULL; *szInput != '\0' && isspace(*szInput); ++szInput){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
return strcpy(szOutput, szInput);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删除右边的空格   */
char *r_trim(char *szOutput, const char *szInput)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char *p = NULL;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assert(szInput != NULL);
assert(szOutput != NULL);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assert(szOutput != szInput);
strcpy(szOutput, szInput);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for(p = szOutput + strlen(szOutput) - 1; p >= szOutput && isspace(*p); --p){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
*(++p) = '\0';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return szOutput;
}

/*   删除两边的空格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char * a_trim(char * szOutput, const char * szInput)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char *p = NULL;
assert(szInput != NULL);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assert(szOutput != NULL);
l_trim(szOutput, szInput);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for   (p = szOutput + strlen(szOutput) - 1;p >= szOutput && isspace(*p); --p){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
*(++p) = '\0';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return szOutput;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int GetProfileString(char *profile, char *AppName, char *KeyName, char *KeyVal )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char appname[32],keyname[32];
char *buf,*c;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char buf_i[KEYVALLEN], buf_o[KEYVALLEN];
FILE *fp;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int found=0; /* 1 AppName 2 KeyName */
if( (fp=fopen( profile,"r" ))==NULL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printf( "openfile [%s] error [%s]\n",profile,strerror(errno) );
  return(-1);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
fseek( fp, 0, SEEK_SET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memset( appname, 0, sizeof(appname) );
sprintf( appname,"[%s]", AppName );

while( !feof(fp) && fgets( buf_i, KEYVALLEN, fp )!=NULL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l_trim(buf_o, buf_i);
  if( strlen(buf_o) <= 0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continue;
  buf = NULL;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buf = buf_o;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if( found == 0 ){
   if( buf[0] != '[' )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continue;
   } else if ( strncmp(buf,appname,strlen(appname))==0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found = 1;
    continue;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 else if( found == 1 ){
   if( buf[0] == '#'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continue;
   } else if ( buf[0] == '[' )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break;
   } else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if( (c = (char*)strchr(buf, '=')) == NULL )
     continue;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memset( keyname, 0, sizeof(keyname)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sscanf( buf, "%[^=|^ |^\t]", keyname );
    if( strcmp(keyname, KeyName) == 0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sscanf( ++c, "%[^\n]", KeyVal );
     char *KeyVal_o = (char *)malloc(strlen(KeyVal) + 1);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if(KeyVal_o != NULL){
      memset(KeyVal_o, 0, sizeof(KeyVal_o));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a_trim(KeyVal_o, KeyVal);
      if(KeyVal_o && strlen(KeyVal_o) > 0)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strcpy(KeyVal, KeyVal_o);
      free(KeyVal_o);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KeyVal_o = NULL;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found = 2;
     break;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 else {
     continue;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fclose( fp );
if( found == 2 )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return(0);
else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return(-1);
}

void main()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char ip[16];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GetProfileString("./cls.conf", "cls_server", "ip", ip);
        printf("%s\n",ip);
[backcolor=rgb(248, 248, 248) !important]}

配置文件例子如下:

?

1

3

[cls_server]
#配置文件等号左右可以有空格也可以没有
ip=192.16.31.2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请教你一下,这个学啥的网友能够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你一下,这个学啥的网友能够用得上
嵌入式linux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