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中间段会有0.4的跳变,是不是不准呀?

楼主:
关于热敏电阻,在控制的时候,20°到40°会有0.4°的递增?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办法改成0.1°的递增?

补充一下,用的是10位的AD采样,温度是从0~110°的显示,其他温度都是0.1的递增,需要改硬件吗?

代码改了好多次了就是不行,请问大侠,这个小问题我该如何解决!

网友:
1,先确定是软件还有硬件问题,你可以多测几个产品,或者问传感器厂家,看这款传感器产品是不是都是这样,如果是这款产品的特性那你就用表格的方式,判断一下就好了.如果是特性而且是中间一段,你没有办法消除,可能跟你传感器出厂校正点有关系.

网友:
10位AD能做到0.1度的分辨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王哥,做不到0.1是不是要换12位的呢?2的11次方

网友:
自己用GOOGLE吧,上不了?那就翻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问题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0.1=200
8位AD都可以啊

看错了,(110-0)/0.1=1100十位勉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1=200
8位AD都可以啊

看错了,(110-0)/0.1=1100十位勉强
非线性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王哥,我想弄个PID控制,那个Kp
Ki、Kd,在程序里如何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最好能告诉大伙是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经验,下次坛友可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