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告急:各位大神,小弟在做atmega16的twi接口遇到了一些问题,请大神们帮忙啊

楼主:
小弟用atmega16的twi接口,控制液晶和AT24c02,想用24c02来记忆开机次数,可是目前不知为何始终在两个数之间变化,重启下变2,重启下变1,不知是何原因?现将源码贴出来,请大神们帮忙:
#include"iic.h"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BIT(x)        (1 << (x))

#define RS_set PORTB |=BIT(0)
#define RS_clr PORTB &=~BIT(0)

#define RW_set PORTB |=BIT(1)
#define RW_clr PORTB &=~BIT(1)

#define E_set PORTB |=BIT(2)
#define E_clr PORTB &=~BIT(2)

#define baudo 9600
#define fosc 7372800

uchar table[16]="   I LIKE MCU!  ";
uchar table1[16]=" LCD1602 is OK! ";
uchar LCD[]="0123456789";

void GPIO_init(void)
{
    DDRB=0XFF;
    DDRA=0XFF;
    PORTB=0XFF;
    PORTA=0XFF;
    DDRD=0XFF;
    PORTD=0XFF;
    DDRC&=(~(1<     PORTC|=((1< }

void IIC_init(void)
{
    TWBR=0x20;
    TWCR=0X04;
    TWSR=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char cmd)
{
    RS_set;
    RS_clr;
    RW_clr;
    E_clr;
    PORTA=cmd;
    _delay_ms(4);
   E_set;
    _delay_ms(15);
   E_clr;
    _delay_ms(1);
   RS_set;
   RW_set;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char dat)
{
    RS_clr;
    RS_set;
    RW_clr;
    E_clr;
    PORTA=dat;
    _delay_ms(4);
   E_set;
   _delay_ms(15);
   E_clr;
    _delay_ms(1);
   RS_clr;
   RW_set;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1602_write_cmd(0x38);  //显示模式设置第一次
  _delay_ms(3);
  lcd1602_write_cmd(0x38);  //显示模式设置第二次
  _delay_ms(3);
  lcd1602_write_cmd(0x38);  //显示模式设置第三次
  _delay_ms(3);
  lcd1602_write_cmd(0x38);  //显示模式设置第四次
  _delay_ms(3);
  lcd1602_write_cmd(0x08);  //显示关闭
  lcd1602_write_cmd(0x01);  //显示清屏
  _delay_ms(3);
  lcd1602_write_cmd(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1602_write_cmd(0x0c);  //显示开机光标设置
}

int main(void)
{
   uchar i;
   GPIO_init();
   lcd1602_init();
   IIC_init();
   while(1)
   {
      //i2c_Write(0x01,0);
    i=i2c_Read(0x01);
    i++;
    i2c_Write(0x01,i);
    lcd1602_write_cmd(0x80);
    lcd1602_write_dat(LCD);
    PORTD=i;
    while(1);
   }
  return 0;
}

这个是iic.c的内容:
#include
#include
//TWI状态定义:MT为主方式传输,MR为主方式接收
#define START           0x08
#define RE_START        0x10
#define MT_SLA_ACK      0x18
#define MT_SLA_NOACK    0x20
#define MT_DATA_ACK     0x28
#define MT_DATA_NOACK   0x30
#define MR_SLA_ACK      0X40
#define MR_SLA_NOACK    0X48
#define MR_DATA_ACK     0X50
#define MR_DATA_NOACK   0X58
//常用TWI操作(主模式写和主模式读)
#define Start()         (TWCR=(1< #define Stop()          (TWCR=(1< #define Wait()          {while(!(TWCR&(1< #define TestAck()       (TWSR&0xf8)
#define SetAck()        (TWCR|=(1< #define SetNoAck()      (TWCR&=~(1< #define Twi()                        (TWCR=(1< #define Write8Bit(a)    {TWDR=(a);TWCR=(1< //-----------------------------------------------------------------------------
unsigned char i2c_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Wdata)
{
  Start();                              //I2C启动
  Wait();
  Write8Bit(0xa0);                                //写I2C从器件地址和写方式
  Wait();
  Write8Bit(Address);                        //写子地址
  Wait();
  Write8Bit(Wdata);                                //写数据
  Wait();
  Stop();                                                //I2C停止
  _delay_ms(10);                                //延时等EEPROM写完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Start();                      //I2C启动
  Wait();
  Write8Bit(0xa0);                                //写I2C从器件地址和写方式
  Wait();
  if(TestAck()!=MT_SLA_ACK) return 0;
  Write8Bit(Address);                        //写子地址
  Wait();
  if(TestAck()!=MT_DATA_ACK) return 0;
  Start();                                                //I2C重新启动
  Wait();
  if(TestAck()!=RE_START) return 0;
  Write8Bit(0xa1);                                //写I2C从器件地址和读方式
  Wait();
  if(TestAck()!=MR_SLA_ACK) return 0;          //ACK
  Twi();                                                        //启动I2C读方式
  Wait();
  if(TestAck()!=MR_DATA_NOACK) return 0;  //ACK
  temp=TWDR;                                        //读取I2C接收数据
  Stop();                                                //I2C停止
  return temp;
}

网友:
这里PORTD=i;断点,截个图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是用studio吗?我这没有jtga

网友:
没有调试怎么验证程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D:\123.jpg版主我做了个仿真器,设了短点截了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24c02单独测试过没有,能存储吗?
断点显示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