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在做毕业论文,题目是基于单片机驱动液晶的设计与应用。小弟学习不是很好,不懂怎么连接mega128与LCD19264.
求大神帮忙。小弟还有一事请求,哪位大神可以给小弟指导一下做这个毕设,lcd19264的流程图是什么画的 。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会的好多啊,嘿嘿,我帮你问问别人哈

网友:
先找到你的lcd的数据手册  上面一般都会有详细的说明 甚至是例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1. 一般就是8根或者16根数据线+几根控制线或者SPI等串行控制,很简单;
2. 流程图可以用VISO画,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液晶的操作没有多少可画的!

网友:
我有源程序,你自己看看,自己画图吧

//***********************************************
//12864 lcd液晶显示
//液晶显示程序:可以显示汉字、字符、数字
//作者:练祥华
//***********************************************
//写指令代码(左)
void PRL0(unsigned char COM)
{
   CLRBIT(PORTG,CSA);
   SETBIT(PORTG,CSB);
   SETBIT(PORTG,CSC);

   CLRBIT(PORTF,RS);
   SETBIT(PORTF,RW);
   DDRA=0x00;                        // portA as input
   PORTA=0XFF;
        do
        {
                   SETBIT(PORTF,E);
                del();
                CLRBIT(PORTF,E);
    }
        while (PINA&0x80);
        CLRBIT(PORTF,RW);
        DDRA=0XFF;
        PORTA=COM;
        SETBIT(PORTF,E);
        del();
        CLRBIT(PORTF,E);
}

//写数据(左)
void PRL1(unsigned char DAT)
{
   CLRBIT(PORTG,CSA);
   SETBIT(PORTG,CSB);
   SETBIT(PORTG,CSC);

   CLRBIT(PORTF,RS);
   SETBIT(PORTF,RW);
   DDRA=0x00;                        // portA as input
   PORTA=0XFF;
        do
        {
                   SETBIT(PORTF,E);
                del();
                CLRBIT(PORTF,E);
    }
        while (PINA&0x80);
        SETBIT(PORTF,RS);
        CLRBIT(PORTF,RW);
        DDRA=0XFF;
        PORTA=DAT;
        SETBIT(PORTF,E);
        del();
        CLRBIT(PORTF,E);
}
//写指令代码(中)
void PRM0(unsigned char COM)
{
   SETBIT(PORTG,CSA);
   CLRBIT(PORTG,CSB);
   SETBIT(PORTG,CSC);

   CLRBIT(PORTF,RS);
   SETBIT(PORTF,RW);
   DDRA=0x00;                        // portA as input
   PORTA=0XFF;
        do
        {
                   SETBIT(PORTF,E);
                del();
                CLRBIT(PORTF,E);
    }
        while (PINA&0x80);
        CLRBIT(PORTF,RW);
        DDRA=0XFF;
        PORTA=COM;
        SETBIT(PORTF,E);
        del();
        CLRBIT(PORTF,E);
}

//写数据(中)
void PRM1(unsigned char DAT)
{
   SETBIT(PORTG,CSA);
   CLRBIT(PORTG,CSB);
   SETBIT(PORTG,CSC);

   CLRBIT(PORTF,RS);
   SETBIT(PORTF,RW);
   DDRA=0x00;                        // portA as input
   PORTA=0XFF;
        do
        {
                   SETBIT(PORTF,E);
                del();
                CLRBIT(PORTF,E);
    }
        while (PINA&0x80);
        SETBIT(PORTF,RS);
        CLRBIT(PORTF,RW);
        DDRA=0XFF;
        PORTA=DAT;
        SETBIT(PORTF,E);
        del();
        CLRBIT(PORTF,E);
}
//写指令代码(右)
void PRR0(unsigned char COM)
{
   SETBIT(PORTG,CSA);
   SETBIT(PORTG,CSB);
   CLRBIT(PORTG,CSC);

   CLRBIT(PORTF,RS);
   SETBIT(PORTF,RW);
   DDRA=0x00;                        // portA as input
   PORTA=0XFF;
        do
        {
                   SETBIT(PORTF,E);
                del();
                CLRBIT(PORTF,E);
    }
        while (PINA&0x80);
        CLRBIT(PORTF,RW);
        DDRA=0XFF;
        PORTA=COM;
        SETBIT(PORTF,E);
        del();
        CLRBIT(PORTF,E);
}

//写数据(右)
void PRR1(unsigned char DAT)
{
   SETBIT(PORTG,CSA);
   SETBIT(PORTG,CSB);
   CLRBIT(PORTG,CSC);

   CLRBIT(PORTF,RS);
   SETBIT(PORTF,RW);
   DDRA=0x00;                        // portA as input
   PORTA=0XFF;
        do
        {
                   SETBIT(PORTF,E);
                del();
                CLRBIT(PORTF,E);
    }
        while (PINA&0x80);
        SETBIT(PORTF,RS);
        CLRBIT(PORTF,RW);
        DDRA=0XFF;
        PORTA=DAT;
        SETBIT(PORTF,E);
        del();
        CLRBIT(PORTF,E);
}

void LCD_init()
{
PRL0(0X0C);
PRM0(0X0C);
PRR0(0X0C);
del();
PRL0(0X3F);
PRM0(0X3F);
PRR0(0X3F);
}

void LCD_clear()
{
  unsigned char i,j,k,l;
// k=0;
  for(i=0;i<8;i++)
  {
    k=i;
        k|=0xb8;
        PRL0(k);
        PRR0(k);
        PRM0(k);
        del();
        PRL0(0x40);
        PRR0(0x40);
        PRM0(0x40);
        for(j=0;j<64;j++)
    {
     PRL1(0X00);
         PRM1(0X00);
         PRR1(0X00);
    }
  }
}

void LCD_NUM(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m,unsigned flash char *bytek)
{
unsigned char j=0,i=0,k=0;
                if (row < 8) //左屏幕显示
                {
                        k=row;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L0(pag);
                        k*=8;
                        k=k&0x3f;
                        k=k|0x40;
                        PRL0(k);
                        for(i=0;i<6;i++)
                        {
                         PRL1(bytek[m*6+i]);
                        }
                }
                if((row>=8)&(row<16))        //中屏幕显示数据
                {
                        k=row-8;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M0(pag);
                        k*=8;
                        k=k&0x3f;
                        k=k|0x40;
                        PRM0(k);
                        for(i=0;i<6;i++)
                        {
                         PRM1(bytek[m*6+i]);
                        }
                }
                if(row>=16)        //中屏幕显示数据
                {
                        k=row-16;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R0(pag);
                        k*=8;
                        k=k&0x3f;
                        k=k|0x40;
                        PRR0(k);
                        for(i=0;i<6;i++)
                        {
                         PRR1(bytek[m*6+i]);
                        }
                }

}

void LCD_FXNUM(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m,unsigned flash char *bytek)
{
unsigned char j=0,i=0,k=0;
                if (row < 8) //左屏幕显示
                {
                        k=row;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L0(pag);
                        k*=8;
                        k=k&0x3f;
                        k=k|0x40;
                        PRL0(k);
                        for(i=0;i<6;i++)
                        {
                         PRL1(~(bytek[m*6+i]));
                        }
                }
                if((row>=8)&(row<16))        //中屏幕显示数据
                {
                        k=row-8;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M0(pag);
                        k*=8;
                        k=k&0x3f;
                        k=k|0x40;
                        PRM0(k);
                        for(i=0;i<6;i++)
                        {
                         PRM1(~(bytek[m*6+i]));
                        }
                }
                if(row>=16)        //中屏幕显示数据
                {
                        k=row-16;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R0(pag);
                        k*=8;
                        k=k&0x3f;
                        k=k|0x40;
                        PRR0(k);
                        for(i=0;i<6;i++)
                        {
                         PRR1(~(bytek[m*6+i]));
                        }
                }

}

//
//西文字符写入程序
void LCD_XW(unsigned char pag, 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flash char *bytek)
{
          unsigned char j=0,i=0,k=0;
                if (row < 8) //左屏幕显示
                {
                        k=row;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L0(pag);
                        k*=8;
                        k=k&0x3f;
                        k=k|0x40;
                        PRL0(k);
                        for(i=0;i<6;i++)
                        {
                         PRL1(bytek);
                        }
                }
                if((row>=8)&&(row<16))        //中屏幕显示数据
                {
                        k=row-8;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M0(pag);
                        k*=8;
                        k=k&0x3f;
                        k=k|0x40;
                        PRM0(k);
                        for(i=0;i<6;i++)
                        {
                         PRM1(bytek);
                        }
                }
                if(row>=16)        //右屏幕显示数据
                {
                        k=row-16;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R0(pag);
                        k*=8;
                        k=k&0x3f;
                        k=k|0x40;
                        PRR0(k);
                        for(i=0;i<6;i++)
                        {
                         PRR1(bytek);
                        }
                }
}

//
//西文字符反写入程序
void LCD_FXXW(unsigned char pag, 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flash char *bytek)
{
          unsigned char j=0,i=0,k=0;
                if (row < 8) //左屏幕显示
                {
                        k=row;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L0(pag);
                        k*=8;
                        k=k&0x3f;
                        k=k|0x40;
                        PRL0(k);
                        for(i=0;i<6;i++)
                        {
                         PRL1(~(bytek));
                        }
                }
                if((row>=8)&&(row<16))        //中屏幕显示数据
                {
                        k=row-8;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M0(pag);
                        k*=8;
                        k=k&0x3f;
                        k=k|0x40;
                        PRM0(k);
                        for(i=0;i<6;i++)
                        {
                         PRM1(~(bytek));
                        }
                }
                if(row>=16)        //右屏幕显示数据
                {
                        k=row-16;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R0(pag);
                        k*=8;
                        k=k&0x3f;
                        k=k|0x40;
                        PRR0(k);
                        for(i=0;i<6;i++)
                        {
                         PRR1(~(bytek));
                        }
                }
}

//中文汉字写入程序
void LCD_HZ(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flash char *hzk)
{
    unsigned char j=0,i=0,k=0;
                 pag=pag*2;
                if (row <4)
                 {
                  for(j=0;j<2;j++)
                  {
                        k=row;
                        pag=pag+j;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L0(pag);
                        k*=16;
                        k=k&0x3f;
                        k=k|0x40;
                        PRL0(k);
                        for(i=0;i<16;i++)
                        {
                         PRL1(hzk[16*j+i]);
                        }
                  }
                }
                if((row>=4)&&(row<8))
                {
                        //k = row-4;
                 for(j=0;j<2;j++)
                  {
                        k=row-4;
                        pag=pag+j;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M0(pag);
                        k*=16;
                        k=k&0x3f;
                        k=k|0x40;
                        PRM0(k);
                        for(i=0;i<16;i++)
                        {
                         PRM1(hzk[16*j+i]);
                        }
                  }
                }
                if(row>=8)
                {
                        //k = row-8;
                 for(j=0;j<2;j++)
                  {
                        k=row-8;
                        pag=pag+j;
                        pag=pag & 0x07;                       // 0<=line<=7
                        pag=pag|0xb8;                                 //1011 1xxx
                        PRR0(pag);
                        k*=16;
                        k=k&0x3f;
                        k=k|0x40;
                        PRR0(k);
                        for(i=0;i<16;i++)
                        {
                         PRR1(hzk[16*j+i]);
                        }
                  }
                }
}

// 汉字字模表
// 汉字库: 宋体16.dot 纵向取模下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纵向8点下高位

          flash char yu[]={//预,
          0x40,0x42,0x52,0xE2,0x5A,0xC6,0x40,0xF2,
      0x12,0x1A,0xD6,0x12,0x12,0xFB,0x12,0x00,
      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80,0x9F,
      0x40,0x20,0x1F,0x20,0x20,0x5F,0x80,0x00};

          flash char she[]={//"设",
          0x40,0x40,0x42,0xCC,0x00,0x40,0xA0,0x9F,
      0x81,0x81,0x81,0x9F,0xA0,0x20,0x20,0x00,
      0x00,0x00,0x00,0x7F,0xA0,0x90,0x40,0x43,
      0x2C,0x10,0x28,0x26,0x41,0xC0,0x40,0x00};

          flash char yu1[]={//"雨",
          0x02,0x02,0xF2,0x12,0x92,0x12,0x12,0xFE,
      0x12,0x92,0x12,0x12,0xFA,0x13,0x02,0x00,
      0x00,0x00,0xFF,0x00,0x08,0x11,0x00,0x7F,
      0x00,0x08,0x51,0x80,0x7F,0x00,0x00,0x00};

          flash char qiang[]={//"强",
          0x02,0xE2,0x22,0x22,0x7F,0x02,0x80,0xBE,
      0x92,0x92,0xF2,0x92,0x92,0xBF,0x82,0x00,
      0x20,0x43,0x82,0x42,0x3E,0x00,0x4F,0x44,
      0x44,0x44,0x7F,0x44,0x44,0x64,0xCF,0x00};

          flash char shi[]={//"实",
          0x10,0x0C,0x04,0x44,0x8C,0x94,0x35,0x06,
      0xF4,0x04,0x04,0x04,0x04,0x14,0x0C,0x00,
      0x02,0x82,0x82,0x42,0x42,0x23,0x12,0x0E,
      0x03,0x0A,0x12,0x22,0x42,0xC3,0x02,0x00};

          flash char ji[]={//"际",
          0x00,0xFE,0x02,0x22,0xDA,0x06,0x40,0x42,
      0x42,0x42,0xC2,0x42,0x43,0x62,0x40,0x00,
      0x00,0xFF,0x08,0x10,0x08,0x07,0x10,0x08,
      0x46,0x80,0x7F,0x00,0x02,0x04,0x18,0x00};

          flash char kai[]={//"开",
          0x80,0x82,0x82,0x82,0xFE,0x82,0x82,0x82,
      0x82,0x82,0xFE,0x82,0x83,0xC2,0x80,0x00,
      0x00,0x80,0x40,0x30,0x0F,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flash char du[]={//"度",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A5,
      0xA6,0xA4,0xFC,0x24,0x34,0x26,0x04,0x00,
      0x40,0x20,0x9F,0x80,0x42,0x42,0x26,0x2A,
      0x12,0x2A,0x26,0x42,0x40,0xC0,0x40,0x00};

          flash char ya[]={//"压",
          0x00,0x00,0xFE,0x02,0x82,0x82,0x82,0x82,
      0xFE,0x82,0x82,0x82,0xC3,0x82,0x00,0x00,
      0x40,0x30,0x0F,0x40,0x40,0x40,0x40,0x40,
      0x7F,0x40,0x42,0x44,0x4C,0x60,0x40,0x00};

          flash char li[]={//"力",
          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
      0x10,0x10,0x10,0x10,0xF8,0x10,0x00,0x00,
      0x00,0x80,0x80,0x80,0x60,0x18,0x07,0x00,
      0x20,0x40,0x80,0x40,0x3F,0x00,0x00,0x00};

          flash char shi1[]={//"时",
          0x00,0xFC,0x84,0x84,0x84,0xFE,0x14,0x10,
      0x9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00,
      0x00,0x3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
      0x00,0x23,0x40,0x80,0x7F,0x00,0x00,0x00};

          flash char jiang[]={//"降",
          0x00,0xFE,0x02,0x22,0xDA,0x06,0x88,0x44,
      0x57,0xA4,0x54,0x4C,0x84,0x80,0x80,0x00,
      0x00,0xFF,0x08,0x10,0x08,0x07,0x10,0x1E,
      0x12,0xFF,0x12,0x12,0x18,0x11,0x00,0x00};

          flash char jian[]={//"间",
          0x00,0xF8,0x01,0x02,0xF6,0x10,0x12,0x12,
      0x12,0x12,0xFA,0x12,0x02,0xFF,0x02,0x00,
      0x00,0xFF,0x00,0x00,0x3F,0x11,0x11,0x11,
      0x11,0x11,0x3F,0x40,0x80,0x7F,0x00,0x00};

         flash char F_NUM[]={
                    0x00,0x3E,0x51,0x49,0x45,0x3E, // -0-

                   0x00,0x00,0x42,0x7F,0x40,0x00, // -1-

                   0x00,0x62,0x51,0x49,0x49,0x46, // -2-

                   0x00,0x21,0x41,0x49,0x4D,0x33, // -3-

                   0x00,0x18,0x14,0x12,0x7F,0x10, // -4-

                   0x00,0x27,0x45,0x45,0x45,0x39, // -5-

                   0x00,0x3C,0x4A,0x49,0x49,0x31, // -6-

                   0x00,0x01,0x71,0x09,0x05,0x03, // -7-

                   0x00,0x36,0x49,0x49,0x49,0x36, // -8-

                   0x00,0x46,0x49,0x49,0x29,0x1E, // -9-
         };

          flash char F_0[]={0x00,0x3E,0x51,0x49,0x45,0x3E}; // -0-

          flash char F_1[]={0x00,0x00,0x42,0x7F,0x40,0x00}; // -1-

          flash char F_2[]={0x00,0x62,0x51,0x49,0x49,0x46}; // -2-

          flash char F_3[]={0x00,0x21,0x41,0x49,0x4D,0x33}; // -3-

          flash char F_4[]={0x00,0x18,0x14,0x12,0x7F,0x10}; // -4-

          flash char F_5[]={0x00,0x27,0x45,0x45,0x45,0x39}; // -5-

          flash char F_6[]={0x00,0x3C,0x4A,0x49,0x49,0x31}; // -6-

          flash char F_7[]={0x00,0x01,0x71,0x09,0x05,0x03}; // -7-

          flash char F_8[]={0x00,0x36,0x49,0x49,0x49,0x36}; // -8-

          flash char F_9[]={0x00,0x46,0x49,0x49,0x29,0x1E}; // -9-

          flash char F_10[]={0x00,0x08,0x08,0x08,0x08,0x08};// ---

          flash char F_12[]={0X00,0x20,0x10,0x08,0x04,0x02}; // -/-

          flash char F_11[]={0x00,0x00,0x36,0x36,0x00,0x00}; // -:-

          flash char F_13[]={0X00,0x00,0x60,0x60,0x00,0x00}; // -.-

          flash char F_A[]={0x00,0x7C,0x12,0x11,0x12,0x7C}; // -A-

          flash char F_B[]={0X00,0x7F,0x49,0x49,0x49,0x36}; // -B-

          flash char F_C[]={0x00,0x3E,0x41,0x41,0x41,0x22}; // -C-

          flash char F_D[]={0x00,0x7F,0x41,0x41,0x41,0x3E}; // -D-

          flash char F_E[]={0x00,0x7F,0x49,0x49,0x49,0x41}; // -E-

          flash char F_F[]={0x00,0x7F,0x09,0x09,0x09,0x01}; // -F-

          flash char F_G[]={0X00,0x3E,0x41,0x51,0x51,0x72}; // -G-

          flash char F_H[]={0X00,0x7F,0x08,0x08,0x08,0x7F}; // -H-

          flash char F_I[]={0X00,0x00,0x41,0x7F,0x41,0x00}; // -I-

          flash char F_J[]={0X00,0x20,0x40,0x41,0x3F,0x01}; // -J-

          flash char F_K[]={0X00,0x7F,0x08,0x14,0x22,0x41}; // -K-

          flash char F_L[]={0X00,0x7F,0x40,0x40,0x40,0x40}; // -L-

          flash char F_M[]={0X00,0x7F,0x02,0x0C,0x02,0x7F}; // -M-

          flash char F_N[]={0X00,0x7F,0x04,0x08,0x10,0x7F}; // -N-

          flash char F_O[]={0X00,0x3E,0x41,0x41,0x41,0x3E};// -O-

          flash char F_P[]={0X00,0x7F,0x09,0x09,0x09,0x06}; // -P-

          flash char F_Q[]={0X00,0x3E,0x41,0x51,0x21,0x5E}; // -Q-

          flash char F_R[]={0X00,0x7F,0x09,0x19,0x29,0x46}; // -R-

          flash char F_S[]={0X00,0x26,0x49,0x49,0x49,0x32}; // -S-

          flash char F_T[]={0X00,0x01,0x01,0x7F,0x01,0x01}; // -T-

          flash char F_U[]={0X00,0x3F,0x40,0x40,0x40,0x3F}; // -U-

          flash char F_V[]={0X00,0x1F,0x20,0x40,0x20,0x1F}; // -V-

          flash char F_W[]={0X00,0x7F,0x20,0x18,0x20,0x7F}; // -W-

          flash char F_X[]={0X00,0x63,0x14,0x08,0x14,0x63}; // -X-

          flash char F_Y[]={0X00,0x03,0x04,0x78,0x04,0x03}; // -Y-

          flash char F_Z[]={0X00,0x61,0x51,0x49,0x45,0x43}; // -Z-

          flash char F_m[]={0X00,0x78,0x04,0x78,0x04,0x78}; // -m-

          flash char F_g[]={0x00,0x98,0xA4,0xA4,0xA4,0x78}; // -g-

/*
显示数据
界面显示为:
        PX-QX6

网友(2012-04-17):
JILU:0000000001
YL:0000.2mm
FX:000.0  FS:000.0
QW:000.0  SD:000.0
QY:000000

*/
void DISP_MENU()
{
  unsigned char i,j,k,l,m;
  unsigned int n;

   LCD_XW(0,8,F_P);
   LCD_XW(0,9,F_X);
   LCD_XW(0,10,F_10);
   LCD_XW(0,11,F_Q);
   LCD_XW(0,12,F_X);
   LCD_XW(0,13,F_1);
   LCD_XW(0,14,F_1);

   i=YEAR/16;
   j=YEAR%16;
   LCD_XW(1,0,F_2);
   LCD_XW(1,1,F_0);
   LCD_NUM(1,2,i,F_NUM);//年
   LCD_NUM(1,3,j,F_NUM);
   LCD_XW(1,4,F_10);

   i=MON/16;
   j=MON%16;
   LCD_NUM(1,5,i,F_NUM);//月
   LCD_NUM(1,6,j,F_NUM);
   LCD_XW(1,7,F_10);

   i=DAY/16;
   j=DAY%16;
   LCD_NUM(1,8,i,F_NUM);//日
   LCD_NUM(1,9,j,F_NUM);

   i=HOUR/16;
   j=HOUR%16;
   LCD_NUM(1,12,i,F_NUM);//时
   LCD_NUM(1,13,j,F_NUM);
   LCD_XW(1,14,F_11);

   i=MIN/16;
   j=MIN%16;
   LCD_NUM(1,15,i,F_NUM);//分
   LCD_NUM(1,16,j,F_NUM);
   LCD_XW(1,17,F_11);

   i=SEC/16;
   j=SEC%16;
   LCD_NUM(1,18,i,F_NUM);//秒
   LCD_NUM(1,19,j,F_NUM);

   LCD_XW(2,0,F_J);
   LCD_XW(2,1,F_L);
   LCD_XW(2,2,F_11);
   //记录号
    i=JILU/1000000000;
    LCD_NUM(2,3,i,F_NUM);
    i=(JILU%1000000000)/100000000;
    LCD_NUM(2,4,i,F_NUM);
    i=(JILU%100000000)/10000000;
    LCD_NUM(2,5,i,F_NUM);
        i=(JILU%10000000)/1000000;
    LCD_NUM(2,6,i,F_NUM);
    i=(JILU%1000000)/100000;
    LCD_NUM(2,7,i,F_NUM);
    i=(JILU%100000)/10000;
    LCD_NUM(2,8,i,F_NUM);
    i=(JILU%10000)/1000;
    LCD_NUM(2,9,i,F_NUM);
                i=(JILU%1000)/100;
    LCD_NUM(2,10,i,F_NUM);
          i=(JILU%100)/10;
    LCD_NUM(2,11,i,F_NUM);
          i=JILU%10;
    LCD_NUM(2,12,i,F_NUM);

   LCD_XW(3,0,F_Y);//降雨雨量
   LCD_XW(3,1,F_L);
   LCD_XW(3,2,F_11);
   i=(YULIANG%10000)/1000;
   j=(YULIANG%1000)/100;
   k=(YULIANG%100)/10;
   l=YULIANG%10;
   LCD_NUM(3,3,i,F_NUM);
   LCD_NUM(3,4,j,F_NUM);
   LCD_NUM(3,5,k,F_NUM);
   LCD_XW(3,6,F_13);
   LCD_NUM(3,7,l,F_NUM);

   LCD_XW(4,0,F_F);//风向
   LCD_XW(4,1,F_X);
   LCD_XW(4,2,F_11);
   i=(FX%10000)/1000;
   j=(FX%1000)/100;
   k=(FX%100)/10;
   l=FX%10;
   LCD_NUM(4,3,i,F_NUM);
   LCD_NUM(4,4,j,F_NUM);
   LCD_NUM(4,5,k,F_NUM);
   LCD_XW(4,6,F_13);
   LCD_NUM(4,7,l,F_NUM);

   LCD_XW(5,0,F_F);//风速
   LCD_XW(5,1,F_S);
   LCD_XW(5,2,F_11);
   i=(FS%10000)/1000;
   j=(FS%1000)/100;
   k=(FS%100)/10;
   l=FS%10;
   LCD_NUM(5,3,i,F_NUM);
   LCD_NUM(5,4,j,F_NUM);
   LCD_NUM(5,5,k,F_NUM);
   LCD_XW(5,6,F_13);
   LCD_NUM(5,7,l,F_NUM);

   LCD_XW(6,0,F_Q);//气温
   LCD_XW(6,1,F_W);
   LCD_XW(6,2,F_11);
   m=QW/10000;
   i=(QW%10000)/1000;
   j=(QW%1000)/100;
   k=(QW%100)/10;
   l=QW%10;
   if(m==0)
   {
    LCD_NUM(6,3,i,F_NUM);
   }
   else
   {
   LCD_XW(6,3,F_10);
   }
   LCD_NUM(6,4,j,F_NUM);
   LCD_NUM(6,5,k,F_NUM);
   LCD_XW(6,6,F_13);
   LCD_NUM(6,7,l,F_NUM);

   LCD_XW(7,0,F_S);//湿度
   LCD_XW(7,1,F_D);
   LCD_XW(7,2,F_11);
   i=(SD%10000)/1000;
   j=(SD%1000)/100;
   k=(SD%100)/10;
   l=SD%10;
   LCD_NUM(7,3,i,F_NUM);
   LCD_NUM(7,4,j,F_NUM);
   LCD_NUM(7,5,k,F_NUM);
   LCD_XW(7,6,F_13);
   LCD_NUM(7,7,l,F_NUM);

   LCD_XW(2,14,F_Q);//QIYA
   LCD_XW(2,15,F_Y);
   LCD_XW(2,16,F_11);
   i=(QY%10000)/1000;
   j=(QY%1000)/100;
   k=(QY%100)/10;
   l=QY%10;
   LCD_NUM(2,17,i,F_NUM);
   LCD_NUM(2,18,j,F_NUM);
   LCD_NUM(2,19,k,F_NUM);
   LCD_XW(2,20,F_13);
   LCD_NUM(2,21,l,F_NUM);

   LCD_XW(3,14,F_D);//地温1
   LCD_XW(3,15,F_1);
   LCD_XW(3,16,F_11);
   m=DW1/10000;
   i=(DW1%10000)/1000;
   j=(DW1%1000)/100;
   k=(DW1%100)/10;
   l=DW1%10;
   if(m==0)
   {
    LCD_NUM(3,17,i,F_NUM);
   }
   else
   {
   LCD_XW(3,17,F_10);
   }
   LCD_NUM(3,18,j,F_NUM);
   LCD_NUM(3,19,k,F_NUM);
   LCD_XW(3,20,F_13);
   LCD_NUM(3,21,l,F_NUM);

   LCD_XW(4,14,F_D);//地温2
   LCD_XW(4,15,F_2);
   LCD_XW(4,16,F_11);
   m=DW2/10000;
   i=(DW2%10000)/1000;
   j=(DW2%1000)/100;
   k=(DW2%100)/10;
   l=DW2%10;
   if(m==0)
   {
    LCD_NUM(4,17,i,F_NUM);
   }
   else
   {
   LCD_XW(4,17,F_10);
   }
   LCD_NUM(4,18,j,F_NUM);
   LCD_NUM(4,19,k,F_NUM);
   LCD_XW(4,20,F_13);
   LCD_NUM(4,21,l,F_NUM);

   LCD_XW(5,14,F_D);//地温3
   LCD_XW(5,15,F_3);
   LCD_XW(5,16,F_11);
   m=DW3/10000;
   i=(DW3%10000)/1000;
   j=(DW3%1000)/100;
   k=(DW3%100)/10;
   l=DW3%10;
   if(m==0)
   {
    LCD_NUM(5,17,i,F_NUM);
   }
   else
   {
   LCD_XW(5,17,F_10);
   }
   LCD_NUM(5,18,j,F_NUM);
   LCD_NUM(5,19,k,F_NUM);
   LCD_XW(5,20,F_13);
   LCD_NUM(5,21,l,F_NUM);

   LCD_XW(6,14,F_D);//地温4
   LCD_XW(6,15,F_4);
   LCD_XW(6,16,F_11);
   m=DW4/10000;
   i=(DW4%10000)/1000;
   j=(DW4%1000)/100;
   k=(DW4%100)/10;
   l=DW4%10;
   if(m==0)
   {
    LCD_NUM(6,17,i,F_NUM);
   }
   else
   {
   LCD_XW(6,17,F_10);
   }
   LCD_NUM(6,18,j,F_NUM);
   LCD_NUM(6,19,k,F_NUM);
   LCD_XW(6,20,F_13);
   LCD_NUM(6,21,l,F_NUM);

   LCD_XW(7,14,F_D);//地温5
   LCD_XW(7,15,F_5);
   LCD_XW(7,16,F_11);
   m=DW5/10000;
   i=(DW5%10000)/1000;
   j=(DW5%1000)/100;
   k=(DW5%100)/10;
   l=DW5%10;
   if(m==0)
   {
    LCD_NUM(7,17,i,F_NUM);
   }
   else
   {
   LCD_XW(7,17,F_10);
   }
   LCD_NUM(7,18,j,F_NUM);
   LCD_NUM(7,19,k,F_NUM);
   LCD_XW(7,20,F_13);
   LCD_NUM(7,21,l,F_NUM);

}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你可以网上找一段可运行的LCD代码,看下代码的定义引脚,对应你的板子引脚,顺便说下,是通过杜邦线链接,至于画图,有个简单的方法,去网上找一个C语言流程图生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