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的时钟怎么配置啊。。。头要炸了。。。

楼主:
能不能上张图,或者根据程序,讲解一下。万分感谢!!!
DCO。。。B__CLK...

网友:
默认1M的 MCLK  一般对计算要求不高  不配置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程序,一个简单的流水灯,在51的板子上,12Mh的晶振,1s 一闪,而在G2553上怎么半秒一闪???照这样推的话,430的晶振不就是24Mh了???疑问。。。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while(1)
   {
      unsigned char i = 0,Temp = 0xff;
      P1DIR = 0xff;
      P1OUT = 0xfe;
      delay(1000);
      for(;i < 8;i ++)
      {
        P1OUT = (P1OUT << 1) | Temp >> (7 - i);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i = 0,j = 0;
  for(i = 0;i < m;i ++)
    for(j = 0;j < 123;j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看过了。希望上传的附带注释的程序,圈一圈,点一点,讲讲。。。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跟你说就会显得相当麻烦,你可以看看wstt给你的那个资料,我也是看了之后明白了不少,再结合用户指南的基础时钟模块部分的讲解进行学习,我觉得这样效果会不错,相信你会更了解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程序,一个简单的流水灯,在51的板子上,12Mh的晶振,1s 一闪,而在G2553上怎么半秒一闪???照这样推的话,430的晶振不就是24Mh了???疑问。。。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while(1)
   {
      unsigned char i = 0,Temp = 0xff;
      P1DIR = 0xff;
      P1OUT = 0xfe;
      delay(1000);
      for(;i < 8;i ++)
      {
        P1OUT = (P1OUT << 1) | Temp >> (7 - i);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i = 0,j = 0;
  for(i = 0;i < m;i ++)
    for(j = 0;j < 123;j ++);
}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么肯定这个时间是半秒,是你用示波器测出来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处理器都不一样,执行指令的速度也不一样,频率应该不能这么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真是典型51的代码.... 你要延时1s的 话 就不要用delay了

你试试改成__delay_cycles(1000000);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表计时。。。得出来的。。。顺便问一句,要是用示波器的话,该怎么测,测那个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对,忘了。多谢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在DCO默认为1M的情况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输出引脚

网友:
我都不愿意说什么了,昨天还在给大一讲了G2553的时钟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是学长?还是老师? 大一怎么就开这个G2的课啊。。。不过,我也是大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