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生成随机的MAC地址

楼主:
uboot生成随机的MAC地址
R.wen

       由于设备量产需要每台机器的MAC地址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给Uboot增加一个环境变量sysready,用来表示如果系统没有ready,就做一些额外的初始化工作,如生成一个随机的MAC地址,并保存到环境变量中。

一、 在s2410中找一个随机源也不容易,它不像x86一样有个硬件计数器可以作为随机源。这里我们使用了s2410的timer,经过测试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随机数。

Timer部分的代码在cpu/arm920t/s24x0/interrupt.c中,首先要在lib_arm/board.c的初始化函数中加入初始化定时器的函数:
interrupt_init ();

接着就可以通过
       Ret = get_ticks();
得到中断计数和。
由于系统总有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所以总会得到不同的计数和。

二、得到随机数
       上面得到的随机数值差别非常小,但是经过下面的计算,就可以得到看起来很随机的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random(void)
{

     unsigned long long rand = get_ticks() * 100000;
     unsigned char a;

//   See "Numerical Recipes in C", second edition, p. 284
     rand = rand * + ;

     a = rand >> 24; //不是最低8位

       //为了得到 ‘0~9, a ~ f, A ~ F’ 的值
     if (a < 'A')
          a = a % 10 + 48;
    else if (a < 'F')
          a = a % 6 + 65;
     else if (a < 'a' || a > 'f')
          a = a % 6 + 97;

     return a;
}

三、设置随机MAC地址:
        s = getenv("sysready");
        sysready = s ? (int)simple_strtol(s, NULL, 10) : CONFIG_BOOTDELAY;

        if (sysready == 0) /* system not ready */
        {
             /*set mac addr */
             char mac[18]={'0','0',};
             int i;
             for (i=3; i<17; i++)
             {
                  udelay(10);
                  mac = random();
           }
             mac[2] = mac[5] = mac[8] = mac[11] = mac[14] = ':';
             mac[17] = '\0';

             setenv("ethaddr", mac);
             setenv("sysready", "1");
             saveenv();
        }

四、应用
完成了上面的设置之后, 在系统第一次加载的时候,由于sysready为0,所以会重新生成一个随机的MAC地址,随后uboot会将sysready置为1。
如果需要重新生成一个MAC地址,则只需要将sysready重置为0,然后保存环境变量即可,即执行:
       setenv sysready 0; saveen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学习一下 :)
嘿嘿,这个的确是很有用的。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