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链接不上

楼主:
DSP刚开始都能连上,可吃了个晚饭过后,一直链接不上,显示报错,这是为什么呢?  可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报什么错呢,贴出来看看。

1.重启试下可不可以
2.芯片发热量太大也会导致不稳定,冷却一会再试
3.有虚焊,所以不稳定
4.不排除长时间运行,硬件有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