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兄弟或姐妹在搞热水器智能控制?求交流哦?

楼主:
有那位兄弟或姐妹在搞热水器智能控制?求交流哦?关于温度调节(恒温)方面的

网友:
自己占个沙发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关键是你控制温度的范围和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的温度是37- 60度,稳定温度精度为+-1度,超调为+-5度,请问以下里面怎样处理温度,有PID算法不?那几个参数太难搞了,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借鉴一下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PID控制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哪种算法简单就行,你用的什么方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PID控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经验来确定比例,积分,微分那三个参数呢?

网友:
PID程序不难,难在理解,我觉得

PID Temperature Control.rar

网友:
是的,就是参数的确定有点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数要自己调的吧,慢慢就调出来了

网友:
我刚做的200W恒温控制,四路独立控制,测温理论0.02实际0.05(你的温差小可以更高),mos管+光藕+pwm控制,vb串口操控界面每秒温度画图

原理图,有板

电源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 “测温理论0.02实际0.05”是什么意思呢?我是首次来弄这个, 麻烦解释以下,在下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0~80度测温范围,12位AD每格0.02度,综合运放和电阻温漂,基准电压偏移,pt1000参数差异实际测量结果...
此为相对值,准确地温度标定是比较困难的.找不到那么准的温度标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