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管脚16,17和32,33怎么分开啊?

楼主:
为什么28027的板子上J6的7,8管脚和J2的67管脚都是连着GPIO16和17呢?菜鸟,求解释!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

在板子上,用断钢锯(宽窄最合适)将其刮开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讲的详细一点吗?是把正面的那两个焊点间的白线刮掉就可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文档 LAUNCHXL-F28027 C2000 Piccolo LaunchPad Experimenter Kit.pdf
里面有原理图以及top Layer和Bottom Layer图。里面画的够清楚了。

网友:
为什么我测试的时候,一组中的端口都是互相连接的,与PCB版图有点不一样。

网友:
我的也是,滴一个焊锡,然后吸掉,恰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以要割开。PCB版图上也是在一块连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悲催呀,割错了线之后又用焊锡把点给连了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ADC的管脚可以用作普通IO口吗?如果不可以的话那,28027的管脚也就太少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能。

但有AIO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AIO功能?额,我对此不了解能大概说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