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ck电路的接地问题

楼主:
小弟新手,请教个问题,想问一下,在做buck电路实验的时候,因为是实验,给mosfet提供信号的单片机要独立电源供电,那单片机的地跟buck电路电源的地怎么连接呀

网友:
单片机出来的信号还要有驱动吧  驱动和单片机共地  buck电路的地和单片机也是共地的

网友:
buck电路的地和单片机只有共地,才能取得MOS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