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在线答疑征集问题贴

楼主:
即日起,EEWORLD各个版块面向全网征集电子工程相关网友提问。您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跟帖提问,我们将在58日——520日由论坛中热心的网友统一进行作答,在此时段,网友也可以随时在线跟帖提问并回答自己会的问题。(另,全网征集EEWORLD各版块各专业牛人、高手,无论你是刚刚加入的新手菜鸟,还是EEWORLD中的潜水高手,只要你擅长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加入我们。我们将利用这个中国最火的电子工程师交流社区帮您展示自己。详情请站内信eric_wang或垂询QQ147198755

欢迎更多的热心网友参与进来,目前参与在线答疑活动的热心网友有:(以下排名不分先后,持续增加中……)

RF研究

仙猫

xu__changhua

辛昕

wateras1

huo_hu

EEWORLD论坛微信公众账号已经上线了,立即扫描加入吧!

网友:
额,虽说最近忙闲不定
不过,既然是回答问题这种凑热闹的事情,,算我一份吧

网友:
PS楼主
不贴自己近照做头像的 管理员 都不是好管理员......
这事,我琢磨着找 农姐 投诉~~你看着办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手机扫下我现在的头像有惊喜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到问题有一大堆呢.
l6205步进电机驱动,末端输出的8个二极管是否有必要?如果有什么型号比较合适(开关频率最大100K,电流1A)?

网友:
有必要。用FR207,FR307。

网友B:
我也提个问题,锁相鉴频对器件有哪些要求,能做的频率范围是多大?需要考察哪些指标?接收灵敏度如何计算?

网友:
射频直接采样接收机有一个通道噪声有点大

我在一个PCI的板卡上做了两个通道的射频采样接收机。模拟部分采用的是可变增益放大器AD8367和模数转换器AD9244,中间使用的是带通滤波器,使用T1-1T的变压器将AD8367的单端转成差分信号。
两个通道原理图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结果是下面一个通道的噪声明显大于上面一个通道。
不知道是不是布线的原因,我把图贴上。

模拟部分顶层视图

模拟部分顶层视图

上面一个通道

上面一个通道

下面一个通道

下面一个通道

网友:
求一份中星微vc0359的datasheet!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提个问题,锁相鉴频对器件有哪些要求,能做的频率范围是多大?需要考察哪些指标?接收灵敏度如何计算?

数字锁相还是模拟锁相?分立还是集成?
要考察的器件噪声,滤波形式,频率范围当然取决于器件的频率,如三极管fT(工作频率达fT时已无放大能力),或集成的单位频率增益积),灵敏度与器件噪声、频率、滤波等相关,建议直接上扫频仪观测S曲线,测算出鉴频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一个PCI的板卡上做了两个通道的射频采样接收机。模拟部分采用的是可变增益放大器AD8367和模数转换器AD9244,中间使用的是带通滤波器,使用T1-1T的变压器将AD8367的单端转成差分信号。
两个通道原理图是一模一样 ...
一是不太懂。
但出现这样的现象别人难以作出判断。

网友:
传感器问题我可以尽我所能分析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解答,我还是新手,对于PLL这块了解的还不是很多。我想问的是对于一个30-40M的调频信号,我如果用PLL锁相鉴频是否可以?载波信号有没有必要进行变频处理?期待您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调频信号,鉴频器的种类很多,各有特色。当然使用锁相监频器是可以的。

对载波进行变频,可以使中频成为固定的频率,这样处理就方便一些,性能好一些,特别是对频率变化范围较宽的信号,优势更明显。
         对于现代的数字技术的发展,采用全数字式的解调器,已广泛用于较低频率

网友:
关于STM32定时器中的计数模式问题

在其库函数中想选择中央对齐模式,但中央对齐模式出现了三个,请问他们有什么区别?
#define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uint16_t)0x0020)
#define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2     ((uint16_t)0x0040)
#define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3     ((uint16_t)0x0060)

网友:
带变压器的小功率线性电源的空载功耗一般多大?
变压器本身的呢?可否举个例子大致实际数据给个感性认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解决办法:
最好先量下干扰的频率,然后查查你板子上哪有这个频率,然后查两条路,看哪最可能偶合进来。

我的猜测:
因为你给的PCB图也是一部分,大家的反馈也是很难判断。所以就胡乱猜下,你可以先去看看怀疑点:
怀疑点1:通道2部分器件应该是在背面,不知道是否有干扰。
怀疑点2:通道1的接收天线在通道2拉线中间,时候会有干扰串到通道2中间
怀疑点3:我最怀疑的,不知道你的输入电源前级是什么样的。是否干净,虽然你用的7809和LT1086是线性的,但是如果你电源前级用的DC-DC这类的,如果滤波不好,还是会串到你通道2里面。

如果改板,建议如下:
1。板子分割好高频和低频区,中间接地隔离好。
2。发射天线离变压器近点,不要扯这么远。
3。把串口放到电源附近,把天线上移。高频率附近多点接地,低频附近,保持单点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中央对齐有三种模式,手册上有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都不知道能做什么那为什么兴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