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u34进入到U盘之后,不插拔USB线怎么让MCU重新枚举?

楼主:
问题描述:
   使用lpc11u34进入到msc设备(使用ISP命令,使MCU复位,然后会枚举成一个U盘设备),这个时候,我把我的bin文件拷贝到U盘中,然后重新插拔USB线就可以完成FW的update,但是现在我需要的是将bin文件拷贝到U盘之后,不用人为手动插拔USB线,同样能实现FW的更新,有什么好方法吗?
首先谢谢热心的大大们回复我的问题,但是,每次我跟进的时候怎么都没有回复了呢?
希望我的这个求助帖不要石沉大海,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过单片机控制软连接,先断开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控制软连接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处于U盘模式,完全不是我的代码里面了,我无法控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代码不受控制,可以考虑外部加给按键。

网友:
楼主在哪弄到的货?这个现在好像不好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