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wlevel_init.S的system_clock_init函数放到C语言下面实现——更好处理

楼主:
在uboot原来的代码里,有系统时钟的初始化函数,在board/samsung/smdkv210/lowlevel_init.S的system_clock_init函数,我大概看了一下,寄存器不一样,而且是汇编写的,所以我就改成用c语言来实现,在BL1阶段初始化一下,BL2阶段就不用重新初始化了。

1.arch/arm/lib/spl.c +43添加

[cpp] view plaincopy

  • //SystemClock
  • #define APLL_LOCK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100000)
  • #define MPLL_LOCK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100008)
  • #define EPLL_LOCK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100010)
  • #define VPLL_LOCK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100020)
  • #define APLL_CON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100100)
  • #define APLL_CON1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100104)
  • #define MPLL_CON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100108)
  • #define EPLL_CON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100110)
  • #define EPLL_CON1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100114)
  • #define VPLL_CON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100120)
  • #define CLK_SRC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100200)
  • #define CLK_DIV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100300)
  •
  • #define SETPLL(mdiv, pdiv, sdiv) ((1<<31)|(mdiv<<16)|(pdiv<<8)|(sdiv<<0))
  •
  • #define APLL_MDIV   250
  • #define APLL_PDIV   6
  • #define APLL_SDIV   1
  • #define APLL_CON0_VAL SETPLL (APLL_MDIV, APLL_PDIV, APLL_SDIV)
  •
  • #define MPLL_MDIV   667
  • #define MPLL_PDIV   12
  • #define MPLL_SDIV   1
  • #define MPLL_CON_VAL SETPLL (MPLL_MDIV, MPLL_PDIV, MPLL_SDIV)
  •
  • #define PCLK_PSYS_RATIO   1
  • #define HCLK_PSYS_RATIO   4
  • #define PCLK_DSYS_RATIO   1
  • #define HCLK_DSYS_RATIO   3
  • #define PCLK_MSYS_RATIO   1
  • #define HCLK_MSYS_RATIO   4
  • #define A2M_RATIO         4
  • #define APLL_RATIO        0
  • #define CLK_DIV0_VAL ( (APLL_RATIO<<0)|\
  •                        (A2M_RATIO<<4)|\
  •                        (HCLK_MSYS_RATIO<<8)|\
  •                        (PCLK_MSYS_RATIO<<12)|\
  •                        (HCLK_DSYS_RATIO<<16)|\
  •                        (PCLK_DSYS_RATIO<<20)|\
  •                        (HCLK_PSYS_RATIO<<24)|\
  •                        (PCLK_PSYS_RATIO<<28) )

2. arch/arm/lib/spl.c +135添加[cpp] view plaincopy

  • void init_SystemClock (void)
  • {
  •     int i;
  •
  •     //CLK_DIV0 = 0;
  •
  •     APLL_CON0 = APLL_CON0_VAL;
  •     MPLL_CON  = MPLL_CON_VAL;
  •
  •     CLK_SRC0 = 0x1111;
  •
  •     CLK_DIV0 = CLK_DIV0_VAL;
  •
  •     //for (i=65535; i>=0; i--);
  • }

3. include/configs/smdkv210.h +178[cpp] view plaincopy

  • /*#define CONFIG_SYS_PROMPT     "SMDKC100 # "*/
  • #define CONFIG_SYS_PROMPT       "SMDKV210 # "

4. include/configs/smdkv210.h +206

[cpp] view plaincopy

  • /*#define CONFIG_IDENT_STRING       " for SMDKC100"*/
  • #define CONFIG_IDENT_STRING     " for SMDKV210"

5. arch/arm/lib/spl.c +183

[cpp] view plaincopy

  • void __weak board_init_f(ulong dummy)
  • {
  •     __attribute__((noreturn)) void (*uboot)(void);
  • #if 0
  •     /* Set the stack pointer. */
  •     asm volatile("mov sp, %0\n" : : "r"(CONFIG_SPL_STACK));
  •
  •     /* Clear the BSS. */
  •     memset(__bss_start, 0, __bss_end__ - __bss_start);
  •
  •     /* Set global data pointer. */
  •     gd = &gdata;
  •
  •     board_init_r(NULL, 0);
  • #endif
  •
  •     /*
  •     // test
  •     #define GPH0CON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200C00)
  •     #define GPH0DAT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200C04)
  •     GPH0CON = (1<<0) | (1<<4) | (1<<8) | (1<<12);
  •     GPH0DAT = 10;
  •     */
  •     init_SystemClock();
  •
  •     uart_init();
  •
  •     copy_uboot_to_ram();
  •
  •     //printf ("jump to u-boot image\r\n");
  •     /* Jump to U-Boot image */
  •     uboot = (void *)CONFIG_SYS_TEXT_BASE;
  •     (*uboot)();
  • }

6. 好了,make一下,使用命令烧写spl/smdkv210-spl.bin和u-boot.bin到SD卡里,启动,就会看到下面这个画面了。

原文地址 http://blog.chinaunix.net/uid-25445243-id-3552427.html

网友:
这位哥的方法还是比较好的,毕竟C 语言比较好处理。

网友:
做很多东西都很有用的。

网友:
试了一下,效果相当的好。O(∩_∩)O~
我用这个配置了很多LCD的时钟,支持很多VGA 分辨率1440*900 1280*720 等,在Sate210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