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位移传感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
我在做毕业设计,要用位移传感器测试一个曲柄滑块机构的滑块的位移,选择什么位移传感器便宜且合用

网友:
位移传感器的不是很熟悉了,
便宜的就选国产的吧.
合不合用就得你自己看了.

网友:
您好,我想问下您滑块的位移是直线的还是曲线的,如果直线的话可以推荐使用拉绳位移传感器(编码器外加一个机械收拉装置),精度高,安装也方便,编码器也有很多输出接口(4-20ma、RS485、modbus、dp、canopen)可供选择,后续控制这块也方便选择
   冬立自动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http://www.shdongli.cn

网友:
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回弹式的位移传感器。
GLWY位移传感器(拉伸与回弹)为差动电杆结构,由稳幅激励信号源,检测电路和滤波放大组成,稳幅信号源是由集成运放构成,输出高稳定的正弦波,因此它具有稳定度高,波形失真小,温度漂移小,负载能力强,能长期运行等特点。本传感器分为回弹式和直拉式两种。以电流或电压的标准输出形式准确反映位置的变化。

详情请点击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offer/1259380124.html 或者私信与我联系

网友:
位移推荐使用德国 Balluff ,德国Balluff 为您提供最可靠的位移解决方案。
-------Sick Balluff  等全系列产品及专业的技术售后服务!

网友:
简单的话觉得超声波测量位移精度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