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中断问题

楼主:
这是一个改变灯亮度的程序,以前试验的时候可以运行,但现在运行的时候 按键按下灯没有反应,哪位大神帮忙看看程序哪出错了,谢谢啦
#include "msp430g2553.h"
int i;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关闭看门狗
        P1DIR|=BIT6;//设置P1.6为输出方向

        P1SEL|=BIT6;//设置I/O端口
        P1DIR&=~BIT3;     //P1.3为输入
                  P1REN|=BIT3; //设置上拉电阻

                   P1IES|=BIT3; //高电平到低电平有效,即下降沿触发
                  P1IFG&=~BIT3; //清除中断标志
                  P1IE|=BIT3;//允许P1.3发生中断
                  _EINT();//开总中断

        TACTL|=MC_1+TASSEL_2+ID_0;//选择SMCLK为时钟,不分频,增计数模式
        TACCTL1=OUTMOD_7;//选择模式7高电平PWM输出

        TACCR0=3000;//设置PWM的周期

        TACCR1=0;//设置PWM的占空比,即TACCR1/TACCR0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I/O端口中断服务程序
__interrupt void P1_ISR(void) //声明中断服务程序,名为P1_ISR
{

                if(P1IFG&BIT3)   //判断键是否按下
                {
                        for(i=0;i<300;i++);//消抖,延时一段时间再判断
                        if(P1IFG&BIT3)
                        {
                                TACCR1=TACCR1+500;
                                if(TACCR1>3000)
                                        TACCR1=0;
                        }

                }

        P1IFG&=~BIT3;//清除中断标志

}

网友:
main不要结束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in不要结束?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程序是PWM调整灯在逐渐变亮,后熄灭的,应该是有反应的吧,按1.3按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in不要结束?什么意思
没有while(1);吧?
main函数结束以后是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的程序下载到板子后,按键,灯是逐渐亮,是有反应滴

但有时按6次到最亮灭灯,时而有7次的,,求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清楚,我一直都是按6次达到最亮

网友:
谢谢啦,现在程序又能运行了,昨天不知道怎么了同一个程序就是不能运行

网友:
main函数结束以后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关于消抖处理的疑问

你的软件效抖,有作用么?如果下降沿触发以后,P1IFG的对应位是一直被置位的状态吧,直到P1IFG被清零为止吧,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到LaunchPad上灯是灭的?

网友:
中断之后程序改成这样比较好
        P1IE&=~BIT3;                 //禁止P1.3中断

        for(i=0;i<1000;i++);         //消抖
        if(P1IN&BIT3)
                _NOP();
        else
          TACCR1=TACCR1+500;
    if(TACCR1>3000)
            TACCR1=0;
        P1IFG=0;                    //中断标志清零
        P1IE|=BIT3;                 //允许P1.3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清楚,但在我的板子上可以运行

网友:
可是msp430g2553产生PWM波,TA0支持的引脚有P1.1,P1.2,P1.5,P2.6不是吗?你在P1.3做中断源,P1.6输出能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