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以太网传输电压和温度问题?

楼主:
项目要求下位机采集电压数据间隔1s-600s可选,温度测量间隔100s-3600s可选。
如果要将采集的电压和温度值通过以太网传输到上位机显示,是将电压和温度放入同一个以太网数据包发送还是分别发送电压以太网数据包和温度以太网数据包比较好呢?
如果是分别发送这两者,上位机接收到以后如何判断是电压还是温度呢?

网友:
分开发送和一起发送都可以,根据具体项目需要。

分开发送可能会是多线程,每个线程负责处理一个参数。
一起发送也很容易,定义好自己的数据结构就可以区别开每个参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