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DMA的问题

楼主:
没有实际用过DMA功能,大概的作用知道,就是把外设的数据不经过CPU干预放到内存中,也可以在内存和内存之间倒腾数据。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的外设比如AD,转换完之后想通过DMA功能放到内存中的一个地方,但是我想要AD转换的数据放到一个数组里面。比如20个,第一次转换完之后放到第一个里面,以后每次地址加1,转换完20个之后我把这20个数据统一处理并全部清零,然后再从头放起,不知道这样的功能能不能实现呢。希望有用过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可以实现。DMA设置好源地址和目标地址,以及每次地址的位移数即可实现,28335的DMA应该支持你说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