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低功耗设计的几个问题

楼主:
参考前人的文章,仿照着用Launchpad和NRF24L01做了一个无线温度的发射端。之前没有用低功耗设计,现在使用定时器定时,在中断中读取温度并发送。
目前的状态是使用红灯来指示程序运行,绿灯指示发送成功。红灯做Toggle,绿灯就闪一下。大概一秒钟发送一次,其余时间进入LPM3。
现在我测得LPM3时电流消耗在0.68mA,发射时电流消耗为4.8mA,不知道正常不正常,或者说处于什么水平?还想问一下如何能进一步将电流消耗降低?

网友:
建议把发送周期时间改长一点,采样发送太快你用的电流表测量不准确的,测得可能是一个平均值。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关于测试方法问题,到现在我还没看到有专门的论述,哪位有见到过或者有见解能不能说说?

网友:
楼主应用的降功耗方法:
1、延长数据发送周期;
2、休眠模式除定时器外其它的尽量关闭,包括射频芯片务必关闭;
3、采用较低的MCU主频,够用即可,主频越低越省电;
4、没必要使用LED;
5、不要使用电源电压变换,即使要用,必须选择高效率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3、采用较低的MCU主频,够用即可,主频越低越省电;
根据好像是F5529的官方视频,哦,就是本网站的参加MSP430F5529培训,长知识、免费送、超低团、抢楼得!
那个视频中,好像提到过关于cpu时钟频率选择的问题,和您这样说的不太一样呀

我还是有点疑惑,TI的FAE为什么这样说?难道

我还是希望给个能使我看得懂的信服的详细一点的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们怎么说?
你也不用疑惑,要相信俺老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怎么说?
你也不用疑惑,要相信俺老汉。
您可以自己看一下嘛
关于5529的,好像是说举个例子,取MCLK取8MHz(好像说是取最佳,记不太清楚了),低了,运行同样长度的代码的时间也长了,意思是说,例如取1MHz功耗反而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钟频率越高MCU耗电量越大这是CMOS电路的特性即所谓的开关损耗,对于执行特定的代码,那么时钟不同带来的整体功耗到底哪个低需要具体计算或测试,不能一概而论,但常规多数代码都是在时钟较低时取得最优功率积的,而就楼主的应用的而言,射频芯片工作的时间却是固定的与主频无关,其工作周期远远大于数据采集及前期处理的时间,这个应用里只要mcu的处理能力能够满足对射频芯片的操控,那么时钟越低越好。
看问题不能只看表象,要分析表象的背后,搞技术更是切忌死背硬记那些表象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频率越高MCU耗电量越大这是CMOS电路的特性即所谓的开关损耗,对于执行特定的代码,那么时钟不同带来的整体功耗到底哪个低需要具体计算或测试,不能一概而论,但常规多数代码都是在时钟较低时取得最优功率积的,而 ...
呵呵,关于你后面说的关于射频部分,我是没有去注意,但是我是想到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这点逻辑关系脑袋还是能清楚的。不过我确实没有说明一下我没顾射频部分。
不过关于特定运行周期代码长度的功耗与MCLK关系的问题我还是没有弄明白个明确说法。我曾经还发过帖子。
算了,一下子也说不清,不说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纯运算类代码而不涉及硬件资源和IO时,主频提高一倍那么运算速度就提高一倍,如果功耗没有因此上升一倍(事实上的确不到一倍),那么提高主频就是有利于功耗的。但是,mcu之所以叫mcu即微控制器是因为mcu主要是用来做控制器而非运算器的,在绝大多数mcu应用中,代码的绝大多数都是跟片内外硬件资源和IO打交道的,很多硬件资源和IO的操作都跟主频无关,比如定期器、串行通讯、AD、DA、键盘扫描等等,综合的结果就是降低主频在绝大多数应用场合都是对降低功耗有利的,于是mcu领域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主频大战”,很多mcu甚至以支持超低主频为特色卖点,比如手册中载明主频范围是DC-xxMHz,DC就是0Hz,更多的低功耗mcu则特别说明支持32.768Khz主频,该频率是电子表用的主频频率,晶体非常便宜,在如此之低的主频下运行既有利于功耗又有利于成本控制,当然前提是处理能力要满足系统的需要。

网友:
对于计算密集型的应用,多数mcu是不适合的除了ARM体系,也正是因为如此,ARM体系以及为计算密集型应用而生的DSP都是在不断追求主频和运算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