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烙铁头不好好上锡?

楼主:
烙铁头不上锡是让使用者很头疼的事,耽误工作.浪费时间,增加成本.烙铁头要能很好的上锡就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电烙铁头过高:选择温度过高,烙铁头表面附着的锡快速融解挥发,产生剧烈氧化,这样的烙铁头的防氧化层被破坏,烙铁头就很难上锡.工作温度超过350℃,而且停止焊接超过1小时,要拔掉电烙铁电源!
2、烙铁头保养不正确  使用不正确或是有缺陷的清洁方法。建议用清洁海绵,和烙铁头清洁器。 使用不纯的焊锡或焊丝中助焊剂中断。保证锡的质量。
3、烙铁头使用不当:“干烧”烙铁头,如:焊台开着没有使用,而烙铁头表面没有上锡, 会引起烙铁头快速氧化,从而导致不上锡!
4、助焊剂不合适的选择:使用的助焊剂是高腐蚀性的,从而引起烙铁头穿孔,快速氧化;这样的烙铁头也是不容易上锡。  选好的助焊剂。建议使用中性活性的助焊剂.
5、烙铁头没有经常清洁: 每次焊接使用完烙电烙铁之后,不清洁烙铁头,直接放回烙铁架上,会导致氧化物聚集在烙铁头上!要习惯性的 经常清洁烙铁头上的氧化物。 多洗一下烙铁头,避免烙铁头上粘上好多的污垢。
  养成良好的使用和保养习惯,烙铁头不粘锡就的情况就会少很多,也 会大大 提高我们的 工作效率。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 多洗一下烙铁头”怎么清洗,什么具体方法?
是否为经常在新焊锡丝上烧一下融化一下焊锡呢,我是经常这样,效果不错,就是有点浪费焊锡,不知道这叫不叫做清洗,,

网友:
用松香清洗吧,烙铁头主要是氧化了

网友:
有一种烙铁头的复活膏  很小的一瓶  非常的好用 建议需要的朋友去试一下

网友:
清洗的问题

清洗可以用送香,也可以用清洁器,和酒精等!主要除去烙铁头上面的一层氧化层,至于复活个,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