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时钟,作另个模块输入时钟 请教

楼主(2013-05-08):
分频时钟,作另个模块输入时钟 请教
我想把 div分频后的时钟,作为UARTAutomatic 模块的输入时钟,怎么把下面两个模块和到一起呀?
module UARTAutomatic
(
Clk,
RSTn,
/*port*/
Rxd,
Txd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input Rxd ;
output Txd ;
wire Txd ;
wire SendRequest ;
wire [7:0] DataIn ;
wire [7:0] DataOut ;
wire ReceiveByteFinish ;
wire SendByteFinish ;
assign SendRequest = ReceiveByteFinish ;
assign DataIn = DataOut ;
UART UARTEx01
(
.Clk ( Clk ),
.RSTn ( RSTn ),
.Rxd ( Rxd ),
.SendRequest ( SendRequest ),
.DataIn ( DataIn ),
.Txd ( Txd ),
.DataOut ( DataOut ),
.ReceiveByteFinish ( ReceiveByteFinish ),
.SendByteFinish ( SendByteFinish )
);
endmodule
// 分频
module div(Clk,clkout);
input Clk;
output reg clkout;
reg [12:0] coun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27) begin
count<=0;
clkout<=~clkout;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1;
clkout<=clkout;
end
end
endmodule
新人,目前水平,点灯阶段...
时钟
模块

网友A:
写一个顶层模块~~调用这俩模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