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造成的原因及图解维护

楼主:
  • 近年来,由于公共场所火灾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的事故不断发生,为避免建筑物发生火灾时,电源被切断不能提供正常照明,受困人员因找不到安全出口而发生拥挤 、碰撞、摔倒,尤其是车站、高层建筑、影剧院、礼堂、歌舞厅、旅社等公众聚集场所发生火灾时,人员对场所情况不熟悉拥挤而造成较大的伤亡事故,同时也为有利于消防队员进行灭火和抢救被困人员、疏散物资,国家加大了强制公众聚集场所设置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灯具的力度。经过消防部门的督促,现在管内县级及以上火车站、俱乐部、歌舞厅、旅社、招待所、学校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基本配置了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灯具。但在消防安全检查中发现已配置的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在日常使用中存在一些问题:配置时间不长的部分灯具断电时不能提供应急照明或照明亮度达不到国家规定要求,配件损坏情况突出,这都是日常维护工作不到位造成的。为保证灯具能够发挥作用,应该做好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的维护。

    一、首先了解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的结构及配件

    一个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包括:a、光源 b、充电器 c、转换器 d、电池 e、镇流器 f、灯具六部分组成。其中应急转换器的作用是把电池提供的低压直流电,变换成足够高的交流电源,使灯顺利的启动和正常地工作,现在的应急转换器都采用晶体器件使直流供电的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反复地接通和断开以获得交流电压,从而从变压器次级得到灯工作所需的较高电压,为了减少变压器的尺寸,避免音频噪声问题,并利用荧光灯在高频时,高工作效率,逆变器的工作频率通常在20KHZ以上。

    二、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不能正常使用的原因及对策

    (一)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不能提供应急照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种,即光源损坏、电池损坏。

    1.光源损坏。

    常规光源类型包括:

    a、 白炽灯,白炽灯由于寿命短,耗电大,在应急照明中基本已被淘汰了,只是在一些免维护的双头应急灯中还在使用。

    b、 荧光灯,一般用在应急照明灯中,瓦数低,由于光衰寿命等原因易损坏。

    c、场致发光膜:是一种新型的发光材料,它是利用某种适当的固体与电场相互作用而发光的现象而做成的。它的厚度和形状能随意的变换,在发光过程中不产生热量,亮度可随电压和频率的改变而改变,寿命长可达5000小时以上,可工作在环境比较严酷的地方,有较宽的温度范围(-30℃~ +60 ℃),功率消耗低。

    对于光源损坏,主要是由于光源材料寿命的因素,损坏时只能更换原规格的光源。但对于疏散标志灯中,选用场致发光膜是取代白炽灯和小型荧光灯等发光器件的理想发光材料。

    2. 电池损坏。

    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的电源电池有两种,铅-酸电池和镍-镉电池两种。铅一酸电池由于价格便宜,在以前的应急标志和照明灯中曾被广泛的应用,由于铅一酸电池的形状不好变化,重量大,寿命短,并且寿命还由于灯具内部散热条件受限制而影响,现在的国家标准中已不允许铅一酸电池用在自带电源型消防应急灯具中,只能用在集中电源型的应急灯具中。现在的自带电源型应急灯具中只允许密封非维护式的镍一镉电池或镍一氢电池。镍一镉电池虽然比铅一酸电池的价格高,但它的寿命长,可充电达500次以上,而且比较环保。

    电池损坏的因素较多,电池保险断、达到使用寿命、充放电不当都有可能损坏电池。但对于管内配置时间不长的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充放电不当是主要因素。其中对于镍镉电池,正极为镍,负极为镉,因为有镉的原因,有记忆效应,需先放完电才能充电。出厂时电池一般处于放空状态,使用前应先充电约20小时,新电池一般须经2---3次充放电过程,才能达到最佳容量。由于维护不到位,许多单位认为把灯具安装上就万事大吉了,对最初的电池充电未按要求实施,影响了电池寿命。并且,长时间搁置不用也会影响电池的寿命,虽然有些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设计有充放电保护电路,但正常使用中也需要隔一段时间对电池进行一次放电,这样可以大大延长电池组使用寿命。

    (二)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提供应急照明亮度达不到国家规定的要求。主要原因也是电池的充放电维护不到位造成。现管内一般利用原有的照明电路安装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灯具放置位置较高,特别是在公共场所设置位置都在2米以上,普通人身高不能触及灯具设置的"试验"等按钮,加上有关单位不重视,未制定相关制度,日常基本无人对灯具进行维护。笔者建议结合维护工作进行灯具的接线。

    1.对于二线制接线,如图:

    该接法是专用应急灯具常用接法,适用在应急灯平时不作照明使用,待断电后,应急灯自动点亮。也适用于微功耗应急灯平时常亮,待遇断电后,转为应急持续点亮。接线处将线直接接入电源线路或设置二孔插座 ,不方便日后的放电维护。建议在接线处设置控制开关,并将开关设置在普通人能够触及的位置,方便操作。

    2.对于三线制接线,如图:

    该接法可对应急灯具平时的开或关进行控制,当外电路断电时不论开关处于何种状态,应急灯立即点亮应急。K为平时照明开关。建议将K设置在合适位置,方便维护人员及公安消防人员进行维护及检查操作。

    当然,各应急灯具宜设置专用线路,中途不设置开关。二线制和三线制型应急灯具可统一接在专用电源上。各专用电源的设置应和相应的防火规范结合。应急电源与灯具分开放置的,对专用线路设置开关可统一控制灯具,更方便日常维护及检查操作。

    总之,要做好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的维护,需要:

    1.灯具不宜安装于潮湿度高及腐蚀性气体或大量易燃、易爆物品堆放的地方,且避免剧烈震动与碰撞。

    2.应急灯均以放电状态出厂,使用前必须进行20小时的充电,才可进行放电。

    3.储存不用的应急灯具每两个月必须进行一次充、放电,以防灯具电池损坏。

    4.使用中的应急灯具每月必须进行性能检查,通过连续10次开关试验,以检查电路转换及电池的应急功能,并进行放电,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5.灯具出现故障及电池寿命终结应及时维修更换。

    6.有关单位制定制度,落实维护责任。

    7.公安消防机构加强监督检查。

    这样,确保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处于良好使用状态,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下提供应急照明、逃生路线指示,尽量避免

网友:
《2012年度中国1-2线城市外资电子电气工程行业薪酬福利报告》之销售总监

《2012年度中国1-2线城市外资电子电气工程行业薪酬福利报告》之销售总监
是为全球电子/电气工程领域从业人员打造人脉互动、交友、技术交流和商务合作的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份最新推出的《2012年度中国1-2线城市外资电子电气工程行业薪酬福利报告》,让您的职业规划道路锦上添花。
请看《2012年度中国1-2线城市外资电子电气工程行业薪酬福利报告》之销售总监

职位名称:  销售总监
职位描述:
协助决策层制订公司发展战略,负责短期及长期的公司销售决策和战略,对公司中长期目标的达成产生重要影响;
负责公司的业务拓展、销售运作,将计划转变成结果
设置销售目标、销售模式、销售战略、销售预算和奖励计划;
建立和管理销售队伍,规范销售流程,完成销售目标;
分析分销体系或销售渠道的市场潜力、销售数据和费用,测算盈亏情况;
关注于维护和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
以下为本职位在成都、南京、西安、杭州的外资电子/电气工程行业于2012年的平均薪酬和福利信息:
本职位在成都、南京、西安、杭州的外资电子电气工程行业的平均薪酬信息如下:
工作经验:成都、南京、西安、杭州
月基本工资      35,000人民币
月固定津贴      4,000人民币
月奖金/提成      6,000人民币
月其他浮动收入  4,000人民币
年奖金收入      200,000人民币
月薪数量        13个月
本职位在成都、南京、西安、杭州的外资电子电气工程行业的平均福利信息如下:
法定福利企业缴纳部分(月)   5,000人民币
培训计划                     2,000人民币
补充住房公积金               1,500人民币
有薪假期                     20天/年

请点击以下链接继续浏览更多城市和更多职位的薪酬福利信息。
2012年的《电子电气工程行业薪酬福利报告》包括以下城市:成都、南京、西安、杭州、广州、成都、西安、南京、杭州、合肥、哈尔滨、沈阳。

-销售总监
-高级软件工程师
-销售总监
-销售经理
-市场营销经理
-采购主管
-采购总监
-高级硬件工程师
-首席技术执行官
-系统架构设计师
-项目总监
-集成电路设计师
-现场应用工程师
-项目经理

祝您阅读愉快,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