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验证同步整流谐振变换器 的效率?

楼主:
输入220v,50Hz,功率130W 如果按照20%负载的转换后的效率呢?

电子负载用的CC模式,实际测得输出电压11v,10A恒流,效率=110/130=85%;资料显示输出12V,

电流9.3,效率94%,我是不是接负载的模式不对呀?还是这个电源模块有问题啊,达不到这个效率吗?

请大侠指导!

网友:
楼主认为自己测试不对么
漫无边际的感觉,为什么要用20%负载呢
同步整流谐振变换器有多种,什么资料给你的不一样,,

网友:
这个负载有20%,50%,100%,我在做模拟,网上查的datasheet, 20%的负载就可以达到转换效率就可以达到94%了,我实际测试的只有85%,怎么差这么大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有很多种,那转换效率,都是怎么测试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有很多种,那转换效率,都是如何验证的啊?

网友:
计算没有问题,一般开关电源20%负载出85%效率不错了吧,,
对DC-DC电源来说,98%的效率都是可能的。
对于AC-DC电源,一般比较低,如果采用所谓的先进技术,例如楼主的同步整流,谐振等,最高效率能达到94%,是有可能。
测试不到这个数字,问题在哪里呢?测试的电子负载问题,还是楼主的转换器根本达不到这个效率呢,也纳闷呢,,,

网友:
在输入端加一个功率计呢,输入功率用功率计显示出来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加功率计啊?你觉得输入功率偏高?
感觉设备都有误差,就是不知道如何消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今天测试了下100%,效率只有87%的样子,请问你都是怎么做测试的?觉得电子负载也有问题?觉得变换器也有问题?总要给我消除一个吧

网友:
不了解你的所谓同步整流谐振变换器,是自己做的,也米有个介绍,
楼主不是有电子负载么,用CR模式。有的电子负载不支持,CR模式下,负载会跟随电源输出电压的上升,而逐步提升拉载电流,因此对被测的影响也最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买的模块测试的,准备自己也做一个,CR模式也测试过了,电压还是11点多,效率最大还是87%,输入电源是可调的,

网友:
买的模块厂家的资料效率多高,,咨询一下厂家。
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高,一般AC-DC开关电源轻载,满载,到达87%以上是不错的了。
如果用电子负载测试,应该是比较准确了,,
加功率计在输入端,是参考。可以准确测量输入功率,原因在于它能自动校正功率因数,可以和电子负载做比较。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精度问题,电子负载本身有没有误差?

网友:
电子负载当然有精度了,控制部分都是MCU做的。精度取决于采样的精度计算。

不过,楼主购买的是模块电源,一般参照计算机电源指标,有这么个说法,
80PLUS认证标准,检验电源重要参数“转换效率”的权威认证,是做ACDC电源的比较有名气的品牌必须要认证的标准。给你提供一下他们的标准
80PLUS认证有白牌、铜牌、银牌和金牌四种

网友:
回复 楼主:

消除功率计 和电子负载,还有本身转换器的误差,能不能达到厂家所提供的那个标准呢?
这些情况我都不知道如何去衡量

网友:
买产品么,厂家总要给个说明,特别是买这种模块电源,达不到要求为什么,看他们是如何解释的。他们是如和测试到达他们标明的效率的,,,
如果想自己照着做,这个还真的搞清楚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的什么牌子的模块,资料怎么怎么说的,,没有沟通方式,网址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资料上写可以达到平均91%,实际测试平均只有87%!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误差还是不小的,电子负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