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tq2416开发板+7寸触摸屏】arm9开发板,完美代替S3C2440

楼主:
S3C2416是低功耗、高性能、低成本的SAMSUNG ARM9(ARM926EJ)处理器, 最具性价比优势的芯片,S3C2440最完美的替代者。 tq2416与tq2440硬件对比图 硬件资源介绍
u 电源接口:请一定注意输入电压不要大于7V,TQ2416标配的电源适配器是5V供电。在不清楚适配器输出电压时,请向适配器的供应商确认输出电压或自行用电压表测试输出电压;以防止因为输入电压过高而导致开发板出现损坏的情况。
注意:请尽量使用天嵌科技提供的标配电源适配器或其他稳定的5V供电源。 u SD/Nand选择开关 当从SD卡启动时,请在开发板开机前将该开关拨到远离绿色接口的地方。 当从Nand Flash启动时,请在开发板开机前将该开关拨到靠近绿色接口的地方。 u 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TQ2416提供的音频接口完全按照标准接口提供,绿色为音频输出接口,红色为音频输入接口。 u USB接口(USB Host和USB Slave) 在TQ2416开发板中有两个USB接口,一个是USB A口(开发板上面的USB_HOST接口,作为HOST使用,主要用于接U盘,USB摄像头等设备);另外一个是USB B口(开发板上面的USB_Deive接口,使用标配的USB延长线,连接到PC,用于传输数据)。 当使用USB下载功能时,需要连接标配提供的USB延长线到开发板和PC直接。 建议,当下载完毕后,请及时把USB线拔掉。 u RTC备份电池 默认出厂是安装了电池的,如果遇到快递公司或国家邮政法规规定不让邮递电池时,出厂就没有安装电池。 u 串口接口(串口0(RS232)和三个串口扩展接口(3.3V电平)) 串口在TQ2416开发板的使用中是非常重要的接口之一,TQ2416可以通过它用PC和开发板直接进行交互操作、传输数据、完成调试等。 TQ2416开发板提供的标配串口线是直连串口线,在使用开发板时请把串口线的一段接开发板的串口接口,另外一端接PC的串口接口,然后就可以通过串口进行交互等操作了。 三串口扩展接口引出的串口的TX和RX引脚均是3.3V电平,如果需要使用232电平,请扩展MAX3232或者SP3232EEN芯片转成232电平。 u 网卡接口(RJ45网络座子) TQ2416开发板提供了100M网卡接口。在启动操作系统后,接上网线就可以进行上网等操作;在uboot的下载模式下面可以使用TFTP下载数据到开发板。 u 复位按钮:硬件重启开发板时使用。
u Jtag接口:在TQ2416开发板中,Jtag的用途是当Nand Flash中没有uboot时,使用它烧写uboot进去;或者是进行仿真时使用它。
使用时请接上TQ2416提供的Jtag板到开发板的Jtag接口和PC的并口接口,然后再使用Jtag软件进行烧写或仿真操作。 说明:当不使用Jtag烧写时,请拔掉Jtag线。 u 系统总线接口:引出了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等,详细管脚定义请查看光盘配套的原理图。
u 用户按钮:使用中断功能的4个用户按钮。
u AD输入测试电阻:在Linux或无OS中可以测试ADC接口(AIN2管脚)。
u Camera接口:说明:TQ2440是camera接口,TQ2416是GPIO接口,在接camera时,请把镜头侧对外。
u 蜂鸣器(PWM控制):使用PWM控制的蜂鸣器。
u 蜂鸣器/LCD电压选择接口:打开或关断蜂鸣器的电源,选择LCD供电电压。
u 用户LED灯:使用GPIO口控制的LED灯。
u LCD接口(LCD接口1和2):在接LCD接口时请注意排线接口的定位方向,请不要接反了。
说明:这两个接口是使用的相同的数据线和控制线,唯一不同的是一个是FPC接口而另外一个是插针形式的接口。 注意:在使用东芝屏的时候,请注意不要碰到LCD驱动板背后的高压包了,虽然天嵌科技已经对高压包的高压输出脚打胶隔离了,但是可能会被电到,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u SD卡接口:接SD卡时,接口面朝下插入即可,支持SD卡和SDHC卡;当启动选择开关拨到SD卡启动时,可以选择从SD卡启动。
u 电源指示灯:正常开机后,将会点亮红色的LED灯。
u 电源开关:控制着整个开发板的供电,需要开机时请拨动该开关到靠近电源指示灯的方向,关机时拨动该开关到反方向。
u AT24C02:IIC接口的EEPROM芯片,用于测试IIC接口。
u GPIO接口:不光包含GPIO口,还包含了AIN0到AIN3、SPI、IIC等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