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双机通信程序编写的问题,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多谢了!!!

楼主:
想请教下高人,我做了个双机通信,甲机进行AD转换并传送数据给乙机进行处理,而乙机接收并做键盘扫描。问题是乙机数据接收到但键盘的键值无法显示出来,扫健的程序我做成了中断,单独进行按键显示是成功的,程序没问题。下面是我的乙机接收端的程序,我放在主程序里,这个程序我单独做接收数据然后显示是没问题的,想请教下各位,键盘显示display()这个子程序该放哪好,或是程序该如何修改,卡在这里好久了,希望各位帮个忙,多谢了!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TR1=1;
        while(1)
        {
                do{        while(!RI);
                        RI=0;
                  }
                while(SBUF != 0x01);

                do{        SBUF=0x02;
                        while(!TI);
                        TI=0;
                        while(!RI);
                        RI=0;

                        dat=SBUF;

                        while(!RI);
                        RI=0;
                  }
                while(SBUF != 0xff);
                SBUF=0xff;
                while(!TI);
                TI=0;

                display(shu);
                delay(10);
          }

网友:
那种形式的!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啊,放哪里都可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把问题说清楚,不好意思,不过现在解决了 感谢!

网友:
是不是能发送不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