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595

楼主:
有谁用过74LS595,我想知道数据输入到该芯片时,是从低位向高位传,还是从高位向低位传,因为网上有的人“位与”时用0X01,还有人用0X80

网友:
595用于串行转并行,多个串接起来,先发出的位在最远端
0x01还是0x80和实际输出的io位连接有关系,你比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最远端指什么?是输出口Q7吗?我用这个芯片的输出口分别作为其他芯片的控制信号,因为595移位寄存器的移位功能是从Q0到Q7,知道这个后,我觉得0X01和0X80都行,因为根据自己给595输入的数据就可以判断出输出Q0~Q7是什么,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你的数据从单片机和serial in的管脚串行送出,一个时钟(sck)送一位,
595内部接收是个8位移位器,溢出位从serial out送出(靠这个串联),RCK控制并行输出,QA最近QH最远(参看手册)

不知道你的硬件怎么连接,单说0x01还是0x80就没意义了.

网友:
80和01可不是等效的,而是在于你需要什么,楼主的问题应该仔细看看器件手册,没有的话,去本站下载频道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