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长相】 2 混乱不堪的main源文件

楼主:
一般来说,我们已经很少写只有一个源文件的程序项目。
而所有c程序都从main()开始执行。

我们习惯性把main()函数所在的源文件称为 主源文件。
但是,这一集的题目是 混乱不堪的 主源文件。

闲话少说,先上图。

网友:
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能很快找出 main()函数在哪吗?

网友:
我想,你是不太容易一眼找到main的,而且这个截图的作者还好,他给每个函数加了一条 行注释 分割线。
然而,main散杂在那么多的子函数里,要找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这还是一个相当容易的模块演示程序。

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点的,比如我在simpliciTI peer-to-peer里见到的。
那就更加困难了。
另外,因为你需要阅读这个代码,你要理解他
或者你要修改它,那么,你势必需要经常在各个函数之间来回走,这个时候你会更加痛苦。
——没错,你可以 右键 go to definition.....找到函数的实现,但是你怎么回头?

任何会造成函数修改,维护,理解困难,麻烦的做法,都是不好的做法。
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思想。

网友:
分那么多源文件为了什么

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分那么多源文件?
哦,我们要模块化?
什么叫模块化?
这是个问题,而且你最好 仔细斟酌,当然,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最好在天长日久的开发中慢慢体会,那样才来的真实。
这个问题不在本帖讨论之列。

我只能作以下一些类比;

1.子函数,是为了让main函数更加短?
2.typedef重定义 unsigned char 为 UCHAR或者 U8,难道就是为了写少几个字母?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些自认为会让自己方便的事情。比如上述提到的第二点。

然而,如果把 方便 这个词 放在更长远,更广阔的范围里思考,我们就会知道,不加思索,纯粹为了一时乐得轻松的做法,往往得不偿失。

好了,回到 这个 混乱不堪的main源文件 问题。
我给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既然我们写这些子函数,来让我们的main函数变得更加简单,更加意义明确(而非涉及一堆无关紧要的底层实现),我们就是为了 更快的浏览main函数来了解整个程序 所做的事情。
我们还为每一个模块功能分了那么多源文件,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再把这些子函数分到一个或者几个源文件里呢?
难道那样我们不是更容易在 看主函数 想进入某个子函数里看到更进一步的细节以后,继续回到main函数的下一个函数调用?
因为,那样做的话,我只需要轻轻点 那个名叫 main.c的源文件,就可以找到了那唯一一个main()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