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采用vb编写zigbee上位机的问题

楼主:
rt  如何给vb写入串口程序和建立access数据库实现zigbee上位机?

网友:
你可以去网上查下VB的编程,我记得论坛好多这方面的资料。不过大多都是采用文件保存数据甚至就是没保存。access,你学过sql语句嘛?这个数据库很简单,我两年前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如知道了pc与协调器协议呢如何编写

1        协调器与PC机通信协议。
名称        定义        字长
(字节)        说明
包头        uint8 start        1        #
网络组号        uint16 group        2        1
网络中节点地址        uint16 address        2        1—8
模块是否在当前网络        uint8 exist        1        1在 0不在
节点网络类型        uint8 type        1        C协调器  R路由器 E终端设备
传感器类型        uint8 name        1        包括被控对象,编号见下表
数据        float data[4]        16        data[0]为光照数据、data[1]为温度数据、data[2]为湿度数据、data[3]为协调器压力数据和底板各个模块传感数据,以及底板被控对象状态;通过 传感器类型(uint8 name)区别 data[3]为被控对象状态时,1 开启 0关闭
MAC地址        uint8 mac[8]        8
父MAC地址        uint8 pmac[8]        8
继电器        uint8 relay        1        1有 0无
直流电机        uint8 dcmotor        1        1有 0无
步进电机        uint8 stepmotor        1        1有 0无
蜂鸣器        uint8 buzzer        1        1有 0无
LED状态说明        uint8 ledstate[4]        4        ledstate[0]为LED3状态、ledstate[1]为LED4状态、ledstate[2]为LED5状态、ledstate[3]为LED6状态 1开启 0关闭
包尾        uint8 end        1        @

3        PC机向协调器发送控制命令通信协议。

名称        定义        字长
(字节)        说明
包头        uint8 start        1        #
网络组号        uint16 group        2        1
网络中节点地址        uint16 address        2        1—8
节点网络类型        uint8 type        1        C协调器  R路由器 E终端设备
传感器类型        uint8 name        1        包括被控对象,编号见下表
控制命令        uint8 cmd[4]        4        当控制LED时,cmd[0]~cmd[3]依次控制LED3~LED6
当控制底板的被控对象时使用cmd[0]  1 开启 0关闭
包尾        uint8 end        1        @

5        传感器类型(1字节编号定义)

传感器名称        编号(十进制)        表示方法(单位)
说明
暂保留        1        暂保留
光电        2        0~3000lx(勒克斯)
温度        3        +2C~+150C     摄氏度
红外        4        开关量 0,1(默认)
超声波        5        距离 m
酒精        6        4 个等级
红外测温        7        +2C~+150C     摄氏度
湿度        8        %
RESET(重启)        9        为1时重启协调器
烟雾        10        9 个等级

7        被控对象(1字节编号定义)

被控对象        编号(十进制)        控制命令
继电器        11        1—闭合  0—断开
LED        12        1---亮   0---灭
直流电机        13        1---转  0—停止
步进电机        14        1---转  0---停止
蜂鸣器        15        1---叫  0 ---停止
协调器串口工作与否        16        1---开始  0---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