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单片机用蓝牙模块通信的方法 能给简单讲讲就行!

楼主:
在学做怎么用BC04蓝牙模块进行单片机间语音通信 有些地方有点迷糊 求大神解释。。。
找到了一个发送的代码 没找到接收的代码。。

网友:
单片机上有数据通讯借口,TXD和RXD,蓝牙上面也有TXD和RXD借口,将蓝牙的TXD和单片机的RXD接一起,将蓝牙的RXD和单片机的TXD接一起,开启蓝牙数据传输就可以啦。语音信号是模拟信号,要先通过ADC采集转换为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