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天线问题

楼主:
我们参考TI的天线设计,不过板载天线距离很短才几十米,外接了天线也就七八十米左右,请问下设计天线时需要注意那些呢?有经验的朋友是否可以留下些宝贵的设计经验呢?

网友:
天线设计可没法简单说说,PCB天线的类型很多,本身的增益也不同,还有就是分布参数的控制也会影响天线性能,甚至连板材的介电系数和厚度也都必须考虑,我上传过几本PCB天线设计方面的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下载来看看,但非朝夕之功可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可以拿出一个具体的东西来开讲下嘛?至少知道做天线需要注意那些问题,留下你宝贵的经验,造福EE广大坛友也不错的 你画过天线嘛?一般多远呢?还有频谱仪,你一般如何结合你的项目用呢?我听说还要仿真什么的。

网友:
已经说了,天线设计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而且跟具体电路、元件、PCB和应用要求等都有关系,不能指望在论坛的篇幅解决问题,否则大部头的专业书籍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