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定义怎样才能人为选择呢?

楼主:
我想这样编程序:有2段程序,分别叫“程序1”、“程序0”。里面均包括多个函数。
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执行程序1,另种情况下执行程序2。

我是这样做的:
一、程序开头写上:
uint8_t x;
#define cons x
二、程序中有赋值语句:
在按下某键盘情况下:x=0(或1);
三、根据cons的值,来判断执行程序的哪一部分:
#ifdef cons==1
//程序1
#elif  cons==0
//程序0
#endif
现在发现,无论x赋什么值,永远只执行“程序0”,而“程序1”永远不执行。
请问:怎样才能执行“程序1”?

网友:
#if   cons==1
程序1
#else
程序2
#endif

网友:
上述办法我刚刚试了试,故障依旧。还是要谢谢。

网友:
刚才没看清楚,你这个是实现不了的
uint8_t x;//这个x是变量
#define cons x//这个x是个字符
两个没关系,
#if   cons==1
宏里边的条件是必须在编译时确定的,此时cons只是一个字符,所以永远else了
编译时不可能有确定的变量值,所以不能实现

网友:
那怎么办?
我的设想就是:编完程序后,用键盘控制时,按下这个键,运行这段程序;按下那个键,运行那段程序。

由于一段程序包括多个函数,除了宏定义,还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实现?

网友:
if (keypress)  then
    程序1
  程序2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又和你学了一招!

网友:
原来这段
(uint8_t x;//这个x是变量
#define cons x//这个x是个字符)
是不能这样用的,学习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