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的键值处理

楼主:
矩阵键盘模块已经能够将键值key_code检测出来,0~15。现在想输入一个十位的十进制数,思路是什么呢?我的思路是按位输入,键值再乘以所在位的权,然后加起来,这样的思路行不行呢?有没有人做过能提供一下参考,十分感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矩阵键盘模块已经能够将键值key_code检测出来,0~15。现在想输入一个十位的十进制数,思路是什么呢?我的思路是按位输入,键值再乘以所在位的权,然后加起来,这样的思路行不行呢?有没有人做过能提供一下参考,十分 ...

您需要编写状态机,用状态值记住按键的次数和键值,再把键值用BCD码保存起来,然后用组合逻辑转换成二进制数,再用寄存器保存二进制数做以后的处理。建议您参加FPGA设计培训,提高实际动手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夏老师的指导,现在已经是这么做的了,调试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