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 有没有自带的lcd驱动

楼主:
msp430f169 有没有自带的lcd驱动??有的话请问怎么驱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1. 169是不带LCD控制器的,4系列以上的很多是带LCD控制器的;你可以详细查阅169的手册。
2. 一般的LCD都是6800和8080两种总线模式(或者串行接法),时序是比较固定的;详细的操作要看LDC所带控制器的操作方法;

网友:
没有,4xx系列有段式液晶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