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485的问题,谢谢!

楼主:
1、485传输线要用什么样的线好?我看网上有说双绞线的。
2、485转232的转换器,是不是在232端只接发和只接收都是不能不能正常工作的。必须两天一起接还有地线

网友A:
A1:线材的选择要根据传输距离、传输速率和现场的电磁干扰情况来定,一般室内比如办公室、家庭和学校普通实验室内的短距、低速485通讯可以用电话线、网线或普通的双绞电线,有些工业应用场合则需要使用专用的屏蔽缆。
A2:232端必须连接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线材的选择要根据传输距离、传输速率和现场的电磁干扰情况来定,一般室内比如办公室、家庭和学校普通实验室内的短距、低速485通讯可以用电话线、网线或普通的双绞电线,有些工业应用场合则需要使用专用的屏蔽缆。 ...

我们要用在船上,大概要拉30米左右的线,而且在船工作的时候各种机器干扰很厉害。

有人说直接拉4-20mA的采样线比拉数字的信号线要好点是吗?

船上的接地只能是接在船体上了吧?船上也没大地。

那个232-485的小模块看着没几个器件不知道好不好做,想自己做可以集成到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线材的选择要根据传输距离、传输速率和现场的电磁干扰情况来定,一般室内比如办公室、家庭和学校普通实验室内的短距、低速485通讯可以用电话线、网线或普通的双绞电线,有些工业应用场合则需要使用专用的屏蔽缆。 ...
并接120欧姆终端电阻;是要一边接485信号线一边接地吗?

网友:
232侧跟PC接3根线:收、发、地,485侧两根线:A、B,但有时各个节点485侧的地要互联,但跟232侧的地无关甚至要隔离。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