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代码下载问题

楼主:
向cc2530中烧写代码时提示:This device has been locked for debuggiing.To enable debugging and
continue with download,the device need to be erased.To erase and continue press OK,or Cancel to abort.
然后我点了“确定”,出现Failed to erase flash的warning.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在你的CC中有个复位键。你多按几次在烧写就行,实在不行重启下工程

网友:
谢谢你,不过这些操作我都试过了,都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不过这些操作我都试过了,都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这是节点没上电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多按几次复位键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打开TI  FLASH工具查看是否正确发现目标芯片,有时候这样弄了以后就好了,都没有问题,换芯片吧,有可能虚焊了。
欢迎加入:Tinyos学习贴吧
http://tieba.baidu.com/f?kw=tinyos%C4%A3%BF%E9&fr=index&f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