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驱动安装出错,导致无法下载程序到板子里

楼主:
如题,不知为何msp430 launchpad驱动安装出错,导致无法下载程序到板子里,之前都是能用的,
之前板子通过USB连上PC后,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和LPT)显示的是msp430 Application UART,现在显示的是TUSB3410 Device,估计是这个问题导致程序无法下载到板子里了,尝试过安装驱动,发现还是不行,驱动名称依旧是TUSB3410 Device,请各位知道的朋友帮助下,十分感谢!
以前的430插入PC后的驱动显示:

现在的430插入PC后的驱动显示:

网友:
只要你安装过 IAR 或 CCS 就已经安装好驱动了。。。

LZ是不是把430 lanch pad 板载下载器的固件升级了。。。

WPD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但记得是430在安装驱动的时候我点击过某些东西,我用的是IAR,固件升级的话好像要在IAR的某些选项中设置的吧,我没在IAR中设置过什么的,但真的不确定是什么原因?所以要是固件升级这问题那又如何解决,另外下载器是不是就是板子自带的仿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清楚,但记得是430在安装驱动的时候我点击过某些东西,我用的是IAR,固件升级的话好像要在IAR的某些选项中设置的吧,我没在IAR中设置过什么的,但真的不确定是什么原因?所以要是固件升级这问题那又如何解决,另外下载器是不是就是板子自带的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