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下载】模电知识讲解

楼主:
测判三极管的口诀
场效应管与双极式三极管
电压跟随器与功率放大器
对场效应管的测试
多级放大电路的耦合方式
关于滤波电容、去耦电容、旁路电容作用
三极管放大原理正解
三极管开关原理 与 场效应管开关原理
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意义&定量测量
四种反馈
无功功率终极解释

容性电流:流过电容的电流,电容使电流超前90度。
感性电流:流过电感的电流,电感使电流超前-90度,即滞后90度。

      为建立交变磁场和感应磁通而需要的电功率称为无功功率,因此,所谓的“无功”并不是“无用”的电功率,只不过它的功率并不转化为机械能、热能而已;因此在供用电系统中除了需要有功电源外,还需要无功电源,两者缺一不可。无功功率单位为乏(Var)。无功功率和功率因数是直接有关联的。在交流电路中,针对电网中某个原件来说,其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λ=cosΦ=P/S   , S=√(P^2+Q^2 ) (阻抗为电感性时Φ>0)。在电力网的运行中,功率因数反映了电源输出的视在功率被有效利用的程度,若功率因数低,电网的电压下降,电压质量也就降低,所以我们希望功率因数越大越好,这样电路中的无功功率可以降到最小,视在功率将大部分用来供给有功功率,从而提高电能输送的功率。
       电力系统中的负载大多是电感性电气设备(有电磁线圈结构),线圈内要建立磁场,就要消耗滞后(感性)无功功率。如40W的日光灯,除了需要40多瓦(镇流器也需要消耗部分有功功率)的有功功率来发光外,还需要40乏左右的无功功率供镇流器的线圈建立交变磁场,这就使得负载电流相位滞后于电压,相角差越大,对滞后无功功率需求越大。虽然无功功率不消耗电能,但要供给固定的有功功率时,无功功率越大,视在功率也越大,供电线路和变压器的容量也就越大,势必要提高电流而增加线路损耗。所谓提高功率因数,是指提高电源或电网的功率因数,而不是指提高某个电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所以电业局供电时,无功功率对民用不收费,工业使用时若功率因数达不到0.9就要罚款,增收这部分费用作为线路损耗和其他因此造成的费用。
       对于变压器,由于二次侧输出的无功功率可以是滞后性的,也可以是超前性的,视负载性质而定,但变压器内部吸收的无功功率都是滞后性的。
       无功功率从电力网络中哪个地方获得?显然,若果要由发电机提供并经过长距离传送是不合理的。合理方法是在需要无功功率的地方产生无功功率。怎样产生?工程上认为电容发出无功功率,电感吸收无功功率。由于电容器这个用电设备本身并不消耗电能,然而它却有功率(直流电路的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强度,交流电路的平均功率P=VIcosΦ,当电压与电流之间有相位差时,电路中发生能量交换,出现无功功率Q=VIsinΦ),这就是无功功率。电路系统中,电感和电容的无功功率有互补作用。因此在配电系统里几乎都使用补偿电容器,即采用无功就地补偿法提高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无功补偿的基本原理是:把具有容性功率负荷的装置与感性功率负荷并联接在同一电路,能量在两种负荷之间相互交换。接入电容后不会改变原负载的工作状态,感性负荷所需要的无功功率也可由容性负荷输出的无功功率补偿,从而减轻电源和传输系统的无功功率负担。无功补偿的意义:
1、补偿无功功率,可以增加电网中有功功率的比例常数。
2、减少发、供电设备的设计容量,减少投资,例如当功率因数cosΦ=0.8增加到cosΦ=0.95时,装1Kvar电容器可节省设备容量0.52KW;反之,增加0.52KW对原有设备而言,相当于增大了发、供电设备容量。因此,对新建、改建工程,应充分考虑无功补偿,便可以减少设计容量,从而减少投资。
3、降低线损,由降低线损百分数公式ΔP%=[1-(cosΦ1/cosΦ2 )^2]×100%得出其中cosΦ2为补偿后的功率因数,cosΦ1为补偿前的功率因数,因为cosΦ2>cosΦ1,所以提高功率因数后,线损率也下降了。
       减少设计容量、减少投资,增加电网中有功功率的输送比例,以及降低线损都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以,功率因数是考核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规划、实施无功补偿势在必行。

超前功率因数:电流相位超前电压相位。
滞后功率因数:电压相位超前电流相位。(区分滞后功率)
     功率因数不论超前还是滞后都是小于1的,都有损耗,只是形式不同而已。线性电阻负载的功率因数为1。
       常用的异步电机是感性负载,功率因数滞后;同步电机通过控制励磁电流,使它呈现容性负载特性。当超前与滞后相等时,功率因数为1。同步电机作为同步调相机(或称同步补偿机),实际上就是一台并联在电网上空转的同步电机,向电网发出或吸收无功功率,对电网无功功率进行调节。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hen8710/17882
资料下载地址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hen8710/17882

网友:
没有人回复,自己回复。

网友:
刚看到,文章非常好,特别对于初学者的实际动手能力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推荐一下呀。呵呵
好像没人看呀。

网友:
其实这个不太懂,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版主加精。:rose:

网友:
要是能带上图就更好了,不至于让新手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测判三极管的口诀
场效应管与双极式三极管
电压跟随器与功率放大器
对场效应管的测试
多级放大电路的耦合方式
关于滤波电容、去耦电容、旁路电容作用
三极管放大原理正解
三极管开关原理 与 场效应管开关原理
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意义&定量测量
四种反馈
无功功率终极解释

网友:
太少人看到了吗?好资料,希望大家下载。自己回复一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