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的晶振问题

楼主:
本人初学avr,型号是atmega16,今天在做实验时遇到了一个问题

本人是照着叶大鹏的《十天学会avr单片机》视频学习的,他里面用到了一个延时函数,delay(),他延时的时间是delay(500),我也跟着他写了一个同样的函数,参数也是500,但是惊奇的发现,他的实验灯闪烁的很快,但是我的非常慢,我感觉应该是晶振问题,于是拔下了晶振,结果程序正常的往下走,这么说我的单片机就是没用到我的8M外部晶振了?急求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说明是用的内部晶振,单片机出厂设置默认为8分频,当然会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要怎么改为外部的8M晶振

网友:
在熔丝位里面调    调时注意别选错了   要不然就写不进去东西了(锁住了)     就得用高压解锁方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是不是PROGISP下载软件,如果想速度快,不一定要用外部晶振,在熔丝低位的CKDIV8=0改为1就行,不过要记得改完了要写入,不然没变化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轩微编程器控制平台。那选错了弄成外部时钟的(还以为芯片被我整坏了)

网友:
有没有个比较好的答案,如何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
楼主应该仔细看看器件手册,上面有时钟配置的方法和参数。

网友:
如果是用Jtag调试的话,在仿真环境里面tools->promgram AVR->connect->Fuses->sut_CKSEL,点击选择你需要的时钟频率即可。然后点击verify。

网友:
AVR在这方面细节感觉好复杂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