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关于AD采样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
JN5139外接热电偶测温,怎样读取AD口的数据,求指导

网友:
= =没整明白你说的是不知道怎么读取模块的结果的还是模块读取AD的?

网友:
需要上协议栈还是仅仅当做MCU用?如果是前一种的话可以参考TI的传感器数据采集工程,对于后一种就是配置AD模式了。如果是单通道采集就是配置ADCON3这个寄存器去配置采样通道,采样频率和参考电压就行了,网上好多例子的。有些问题最好描述清楚,不然都不知道怎么回你。

网友:
还有你这个发错了贴了,最好去zigbee板块发。

网友:
  我帮你转到zigbee板块

网友:
这个证需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块读取ad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前一种的,需要外接电路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是不明白程序哪里有问题,外接电路怎么搭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用P0.7来去读取AD值。你这样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你要说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无法读取值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读ad口的问题我暂时没有搭外接电路,我发现程序应该有问题,读ad口的程序烧进板子后超级终端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coordinator的程序,帮我看下吧,纠结死了
/****************************************************************************
*
* MODULE:                           WSN - Coordinator
*
* COMPONENT:          $RCSfile: WSN_Coordinator.c,v $
*
* VERSION:            $Name:  $
*
* REVISION:           $Revision: 1.7 $
*
* DATED:              $Date: 2007/07/12 11:03:03 $
*
* STATUS:             $State: Exp $
*
* AUTHOR:             IDM
*
* DESCRIPTION:
*
* Implements a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Coordinator Node using Jennic Zigbee
* stack. Receives data from compatible nodes via the radio and retransmits to
* to host using UART.
*
* Update history
* $Log: WSN_Coordinator.c,v $
* Revision 1.7  2007/07/12 11:03:03  ndani
* Add simple descriptor after network has started
*
* Revision 1.6  2007/07/12 10:03:34  ndani
*
*
* LAST MODIFIED BY:   $Author: ndani $
*                     $Modtime: $
*
****************************************************************************
*
* This software is owned by Jennic and/or its supplier and is protected
* under applicable copyright laws. All rights are reserved. We grant You,
* and any third parties, a license to use this software solely and
* exclusively on Jennic products. You, and any third parties must reproduce
* the copyright and warranty notice and any other legend of ownership on each
* copy or partial copy of the software.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JENNIC MAKES NO WARRANTIES, WHETHER
*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 ACCURACY OR LACK OF NEGLIGENCE. JENNIC SHALL NOT, IN ANY CIRCUMSTANCES,
* BE LIABLE FOR ANY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PECIAL,
*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FOR ANY REASON WHATSOEVER.
*
* Copyright Jennic Ltd 2005, 2006,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files                                                 ***/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Chip\Common\Include\Printf.h"

#include "WSN_Profile.h"

/****************************************************************************/
/***        Macro Definitions                                             ***/
/****************************************************************************/
/* Timing values */
#define APP_TICK_PERIOD_ms                         500

/****************************************************************************/
/***        Type Definitions                                              ***/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void vInit(void);
PRIVATE void vToggleLed(void *pvMsg, uint8 u8Dummy);
PRIVATE void vTxSerialDataFrame(uint16 u16NodeId,
                                uint16 u16Humidity,
                                uint16 u16Temperature,
                                uint16 u16BattVoltage);

/****************************************************************************/
/***        Exported Variables                                            ***/
/****************************************************************************/

/****************************************************************************/
/***        Local Variables                                               ***/
/****************************************************************************/
PRIVATE bool_t bNwkStarted = FALSE;
PRIVATE bool_t bAppTimerStarted = FALSE;

/****************************************************************************
*
* NAME: AppColdStart
*
* DESCRIPTION:
* Entry point for application from boot loader. Initialises system and runs
* main loop.
*
* RETURNS:
* Never returns.
*
****************************************************************************/
PUBLIC void AppColdStart(void)
{
        /* Debug hooks: include these regardless of whether debugging or not */
        HAL_GDB_INIT();
    HAL_BREAKPOINT();

        /* Set network information */
        JZS_sConfig.u32Channel = WSN_CHANNEL;
        JZS_sConfig.u16PanId   = WSN_PAN_ID;

    /* General initialisation */
    vInit();

    /* No return from the above function call */
}

/****************************************************************************
*
* NAME: AppWarmStart
*
* DESCRIPTION:
* Entry point for application from boot loader. Simply jumps to AppColdStart
* as, in this instance, application will never warm start.
*
* RETURNS:
* Never returns.
*
****************************************************************************/
PUBLIC void AppWarmStart(void)
{
    AppColdStart();
}

/****************************************************************************/
/***        Local Functions                                               ***/
/****************************************************************************/
/****************************************************************************
*
* NAME: vInit
*
* DESCRIPTION:
* Initialises Zigbee stack and hardware. Final action is to start BOS, from
* which there is no return. Subsequent application actions occur in the
* functions defined above.
*
* RETURNS:
* No return from this function
*
****************************************************************************/
PRIVATE void vInit(void)
{

    /* Initialise Zigbee stack */
    JZS_u32InitSystem(TRUE);

    /* Set DIO for LEDs */
    vLedInitFfd();

    vLedControl(0,0);
    vLedControl(1,0);
    vLedControl(2,0);
    vLedControl(3,0);

    /* Intialise serial comms unless debug mode*/
    #ifndef GDB
        vUART_printInit();

    #endif

    /* Start BOS */
    (void)bBosRun(TRUE);

    /* No return from the above function call */
}

/****************************************************************************
*
* NAME: vTxSerialDataFrame
*
* DESCRIPTION:
* Transmits node data (address and sensor readings) to host via serial port.
*
* PARAMETERS: Name           RW  Usage
*             u16NodeId      R   Short address of node that generated the data
*
*             u16Temperature R   Reading from temperature sensor (degrees C)
*             u16BattVoltage R   ADC reading of supply voltage (mv)
*
****************************************************************************/
PRIVATE void vTxSerialDataFrame(uint16 u16NodeId,
                                uint16 u16Temperature,
                               )
{
    #ifndef GDB
        vPrintf("\n\r\n\rAddress = %x", u16NodeId);
        vPrintf("\n\rTemperature = %d", u16Temperature);

        #endif
}

/****************************************************************************
*
* NAME: vToggleLed
*
* DESCRIPTION:
* Gets called by a BOS timer. Toggles LED1 to indicate we are alive.
*
****************************************************************************/
PRIVATE void vToggleLed(void *pvMsg, uint8 u8Dummy)
{
    uint8 u8Msg;
    uint8 u8TimerId;
    static bool_t bToggle;

        if (bToggle)
        {
        vLedControl(0,0);
        }
    else
        {
        vLedControl(0,1);
        }
    bToggle = !bToggle;

    (void)bBosCreateTimer(vToggleLed, &u8Msg, 0, (APP_TICK_PERIOD_ms / 10), &u8TimerId);
}

/****************************************************************************/
/***               Functions called by the stack                          ***/
/****************************************************************************/

/****************************************************************************
*
* NAME: JZA_vAppEventHandler
*
* DESCRIPTION:
* Called regularly by the task scheduler. This function reads the hardware
* event queue and processes the events therein. It is important that this
* function exits after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so that the other tasks are
* not adversely affected.
*
****************************************************************************/
void JZA_vAppEventHandler(void)
{
    uint8 u8Msg;
    uint8 u8TimerId;

    if (!bAppTimerStarted)
    {
        if (bNwkStarted)
        {
            bAppTimerStarted = TRUE;
            (void)bBosCreateTimer(vToggleLed, &u8Msg, 0, (APP_TICK_PERIOD_ms / 10), &u8TimerId);
        }
    }
}

/****************************************************************************
*
* NAME: JZA_vPeripheralEvent
*
* DESCRIPTION:
* Called when a hardware event causes an interrup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 from within the interrupt context so should be brief. In this case, the
* information is placed on a simple FIFO queue to be processed later.
*
* PARAMETERS: Name          RW  Usage
*             u32Device     R   Peripheral generating interrupt
*             u32ItemBitmap R   Bitmap of interrupt sources within peripheral
*
****************************************************************************/
PUBLIC void JZA_vPeripheralEvent(uint32 u32Device, uint32 u32ItemBitmap)
{
}

/****************************************************************************
*
* NAME: JZA_vAppDefineTasks
*
* DESCRIPTION:
* Called by Zigbee stack during initialisation to allow the application to
* initialise any tasks that it requires. This application requires none.
*
* RETURNS:
* void
*
****************************************************************************/
PUBLIC void JZA_vAppDefineTasks(void)
{
}

/****************************************************************************
*
* NAME: JZA_boAppStart
*
* DESCRIPTION:
* Called by Zigbee stack during initialisation. Sets up the profile
* information and starts the networking activity
*
* RETURNS:
* TRUE
*
****************************************************************************/
PUBLIC bool_t JZA_boAppStart(void)
{

    JZS_vStartStack();

    return TRUE;
}

/****************************************************************************
*
* NAME: JZA_eAfKvpObject
*
* DESCRIPTION:
* Called when a KVP transaction has been received with a matching endpoint.
*
* PARAMETERS:      Name           RW  Usage
*                  afSrcAddr      R   Address of sender device
*                  u8DstEndpoint  R   Endpoint at receiver
*                  pu8ClusterId   R   Pointer to cluster ID
*                  eCommandTypeId R   KVP command type
*                  u16AttributeId R   KVP attribute ID
*                  pu8AfduLength  R   Pointer to length of data
*                  pu8Afdu        R   Data array
*
* RETURNS:
* AF_ERROR_CODE
*
****************************************************************************/
PUBLIC bool_t JZA_bAfKvpObject(APS_Addrmode_e eAddrMode,
                               uint16 u16AddrSrc,
                               uint8 u8SrcEP,
                               uint8 u8LQI,
                               uint8 u8DstEP,
                               uint8 u8ClusterId,
                               uint8 *pu8ClusterIDRsp,
                               AF_Transaction_s *puTransactionInd,
                               AF_Transaction_s *puTransactionRsp)
{
        return KVP_SUCCESS;
}

/****************************************************************************
*
* NAME: JZA_vAfKvpResponse
*
* DESCRIPTION:
* Called after a KVP transaction with acknowledgement request, when the
* acknowledgement arrives. In this application no action is taken as no
* KVP transaction acknowledgements are expected.
*
* PARAMETERS:      Name                   RW  Usage
*                  srcAddressMod          R   Address of sender device
*                  transactionSequenceNum R   KVP transaction number
*                  commandTypeIdentifier  R   KVP command type
*                  dstEndPoint            R   Endpoint at receiver
*                  clusterID              R   Cluster ID
*                  attributeIdentifier    R   KVP attribute ID
*                  errorCode              R   Result code
*                  afduLength             R   Length of payload data
*                  pAfdu                  R   Payload data array
*
****************************************************************************/
PUBLIC void JZA_vAfKvpResponse(APS_Addrmode_e eAddrMode,
                               uint16 u16AddrSrc,
                               uint8 u8SrcEP,
                               uint8 u8LQI,
                               uint8 u8DstEP,
                               uint8 u8ClusterID,
                               AF_Transaction_s *puTransactionInd)
{
}

/****************************************************************************
*
* NAME: JZA_pu8AfMsgObject
*
* DESCRIPTION:
* Called when a MSG transaction has been received with a matching endpoint.
*
* PARAMETERS:      Name           RW  Usage
*                  afSrcAddr      R   Address of sender device
*                  dstEndPoint    R   Endpoint at receiver
*                  clusterID      R   Pointer to cluster ID
*                  afduLength     R   Pointer to length of data
*                  pAfdu          R   Data array
*
* RETURNS:
* NULL
*
****************************************************************************/
PUBLIC bool_t JZA_bAfMsgObject(APS_Addrmode_e eAddrMode,
                               uint16 u16AddrSrc,
                               uint8 u8SrcEP,
                               uint8 u8LQI,
                               uint8 u8DstEP,
                               uint8 u8ClusterID,
                               uint8 *pu8ClusterIDRsp,
                               AF_Transaction_s *puTransactionInd,
                               AF_Transaction_s *puTransactionRsp)
{
        uint16 u16BattVoltage;
        uint16 u16Temperature;

    if ((eAddrMode == APS_ADDRMODE_SHORT) && (u8DstEP == WSN_DATA_SINK_ENDPOINT))
    {
        if(u8ClusterID == WSN_CID_SENSOR_READINGS)
        {
            u16BattVoltage  = puTransactionInd->uFrame.sMsg.au8TransactionData[1];
            u16BattVoltage  = u16BattVoltage << 8;
            u16BattVoltage |= puTransactionInd->uFrame.sMsg.au8TransactionData[0];

            u16Temperature  = puTransactionInd->uFrame.sMsg.au8TransactionData[3];
            u16Temperature  = u16Temperature << 8;
            u16Temperature |= puTransactionInd->uFrame.sMsg.au8TransactionData[2];

            vTxSerialDataFrame(u16AddrSrc, u16Temperature, u16BattVoltage);
        }
    }
    return 0;
}

/****************************************************************************
*
* NAME: JZA_vZdpResponse

*
* DESCRIPTION:
* Called when a ZDP response frame has been received. In this application no
* action is taken as no ZDP responses are anticipated.
*
* PARAMETERS:      Name           RW  Usage
*                  u8Type         R   ZDP response type
*                  pu8Payload     R   Payload buffer
*                  u8PayloadLen   R   Length of payload
*
****************************************************************************/
PUBLIC void JZA_vZdpResponse(uint8  u8Type,
                             uint8  u8LQI,
                             uint8 *pu8Payload,
                             uint8  u8PayloadLen)
{
}

/****************************************************************************
*
* NAME: JZA_vStackEvent
*
* DESCRIPTION:
* Called by Zigbee stack to pass an event up to the application.
*
* RETURNS:
* TRUE
*
****************************************************************************/
PUBLIC void JZA_vStackEvent(teJZS_EventIdentifier eEventId,
                            tuJZS_StackEvent *puStackEvent)
    if (eEventId == JZS_EVENT_NWK_STARTED)
    {

                // load the simple descriptor now that the network has started
                uint8 u8InputClusterCnt      = 1;
                uint8 au8InputClusterList[]  = {WSN_CID_SENSOR_READINGS};
                uint8 u8OutputClusterCnt     = 0;
                uint8 au8OutputClusterList[] = {};

                (void)afmeAddSimpleDesc(WSN_DATA_SINK_ENDPOINT,
                                                                WSN_PROFILE_ID,
                                                                0x0000,
                                                                0x00,
                                                                0x00,
                                                                u8InputClusterCnt,
                                                                au8InputClusterList,
                                                                u8OutputClusterCnt,
                                                                au8OutputClusterList);

        bNwkStarted = TRUE;
    }
}

/****************************************************************************/
/***        END OF FI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