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驱动显示为TUSB3410 Device,用IAR无法下载程序到板子了里

楼主:
如题,不知为何msp430 launchpad驱动安装出错,导致无法下载程序到板子里,之前都是能用的,之前板子通过USB连上PC后,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和LPT)显示的是msp430 Application UART,现在显示的是TUSB3410 Device,估计是这个问题导致程序无法下载到板子里了,尝试过安装驱动,发现还是不行,驱动名称依旧是TUSB3410 Device,请各位知道的朋友帮助下,十分感谢!
以前的430插入PC后的驱动显示:

现在的430插入PC后的驱动显示:

网友:
安装IAR高版本了吧,固件更新了,可以先固件降级,在使用低版本的,好像是这样

WPD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固件怎么降级的?

网友:
有专门的固件降级软件,可以网上搜一搜

WP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IAR版本是V5.5.02,听说有自带的固件降级程序,你知道怎么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用过啊,我最高用到IAR5.3,在它的文档里找找看有没有怎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