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DAC输出的放大电路,求指教!

楼主:
做了一个DAC0832跟51单片机的DA转换电路,但是需要把输出转换成0-30V的电压,不知用什么运算放大器,看了LM358,但貌似不能单电源供电,我只有一个5V和30V的电源,希望各位帮帮忙,求教,多谢了!

网友:
帮你移动到模电的版块来,也建议你仔细看看0832的芯片手册。应该能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1. LM358是可以单电源供电的,其供电范围为3-32V;
2. DAC0832是电流输出型的的,要先把电流转化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用LM358跟LM324的效果是一样的吧。DAC参考电压5V,还想请问下你放大器单电源32V供电放大6倍,能不能保证输出在30V?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就比较基础了,你自己看手册吧,多自己查查资料,自己思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