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 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
C2000 LaunchPad做的电子负载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1260-1-1.html,在调试中遇到了个很奇怪的问题:

将LaunchPad 编程后,程序运行正常(由板上的LED正常显示为证)。随后,将板上的3.3V、5V、GND连线断开,插入我的用户板上,
(注:用户板提供电源,电路如图:U2= MC33063,U3= 7805,

将用户板通电,LaunchPad上的LED不再闪,用示波器看各引脚,也没有相应 的波形。---- 不工作!!

后来将MC33063换成线性电源7812,并测量输出波纹非常小,仍没有办法使它工作。

后又怀疑,是不是用户板有问题?随将LaunchPad取下,仅用户板的3.3V电源给它供电,---- 不工作!!

为了说明是不是LaunchPad烧坏,再将它取下连到电脑上,能工作!

网友:
用户板插上LaunchPad之后测电源了吗?你做的电子负载是不是控制开关管之类的东西,会不会初始化的时候没有注意把不该导通的管子导通了,导致短路或过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关心。

我找遍了电路,没有问题,电源也由原来的开关电源换成了线性电源,但依然没办法解决问题。

当发帖后,又在检测,突然想起TRT引脚,随将板上的那个开关拨弄了一下,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