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在编辑原理图时选封装的问题

楼主:
关于Altium在编辑原理图时选封装的问题,例如HT7133稳压LDO,封装是SOT89,但是在通用库的封装里有SOT89L,SOT89M,SOT89N三种,请问这三种什么区别呀?如果在原理图编辑器中对一个器件选择封装,在那个预览小窗口选择这三种封装时是可以看到大小在变,但是怎么知道具体尺寸是不是需要的?大家又是怎样看尺寸?难道真的需要很烦地都自己做自己的库算了?

网友:
SOT89L--IPC High Density--焊盘最小,密度最大
SOT89M--IPC Low Density
SOT89N---IPC Normal Density
三者的焊盘间距一样的,就是焊盘的大小不一样,具体你可以分别选择3个封装在PCB上比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边框之类的大小好像也不一样。

主要是觉得预览窗口看不出来实际的尺寸是否和器件一致,不知道有没有便捷的办法

网友:
楼主最好去找找关于封装信息的文章看看,然后根据器件手册或实物测量选择合适的PCB封装库。

网友B:
软件可以测量一下,用mm单位测量数值和实际的尺寸或者芯片资料所标尺寸对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测量?非得开始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就得同时编辑PCB?我的意思是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就能简单做到。
当然这个问题问道现在有点过于吹毛求疵的感觉了,就是问问一下

网友:
快捷键 Ctrl + M 测量距离
或者Reports里面找下面几项是测量
不一定非得在画PCB的时候就编辑PCB。但是如果是一个项目改版,或者自己系列产品,一般封装自己都非常熟悉的时候,顺便编辑一下,是个好习惯。毕竟在画PCB的时候必须要编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可以测量一下,用mm单位测量数值和实际的尺寸或者芯片资料所标尺寸对照。
还真的有东西要量一下实际的,可是东西搬走了,那里又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