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eewold送的苹果耳机

楼主:
今天刚收到eewold送的苹果耳机,首先感谢eeworld,先秀一秀美图

盒子很精致的,正面贴了德仪的标志

反面苹果logo

耳机
很高兴能收到这样的奖品,很幸运喔,迫不及待的取了快递,拆了快递,然后开始试耳机,在NOKIA上,可是不能很好用啊,NOKIA只能识别它为单听式耳机,不能识别为话务式耳机,mic不能用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恐怕楼主需要为它配个苹果手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幸好电脑可以用哎

网友:
不同厂家的线控部分设计是不兼容的,苹果和Nokia的当然不同,看来楼主要买部iPhone了……

网友:
这玩意里面难道还有电路不成?拆下来看看,然后剪掉插头重新接一个插头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脑可以使用,不明白啊,NOKIA的耳机电脑上用就不行,其他的3.5mm用在NOKIA手机上也不好用,NOKIA加了什么在里面,用于识别自己和其他的

网友:
换其它手机试试行不行,看看究竟是耳机不一般还是nokia手机特别

网友:
它有三个按键,难道是串行口?毕竟插的那端只有四个接触点,一个地,一个左声道,一个右声道,还剩一个需要识别三个按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一个是留给MIC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把MIC都给忘了……那控制键用的是哪个呢?

网友:
我想问怎么才能得到,我做版主优秀是否可以拿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不清楚啊,查了下,苹果耳机的线控有很多功能呢。但是我在那上面没看到MIC的话筒啊,有话筒的标志,真奇怪

网友:
解剖一下给大家见识一下原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有人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了,拆了太可惜了,我还打算送人呢
http://tech.hexun.com/2012-09-18/145950327.html
感觉这个苹果耳机和我这个很像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是没有看到拆线控的部分呀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可惜木有管理员的。欢迎大家多去晒单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imp3.net/2/show.php?itemid=21867&page=2
这个比较详细

这还真长见识了,还是有电路的

哪位能介绍一下电路原理?好像没看到电路图
自己不想花时间琢磨,想着能看到现成的介绍,怎样实现四根线多种信号的传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就是用到串行口吧,没电路才让人疑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