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原理

楼主:
国家标准GB7665-87对传感器下的定义是:“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
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检测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它是实现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首要环节。
传感器的分类 可以用不同的观点对传感器进行分类:它们的转换原理(传感器工作的基本物理或化学效应);它们的用途;它们的输出信号类型以及制作它们的材料和工艺等。 根据传感器工作原理,可分为物理传感器和化学传感器二大类 传感器工作原理的分类物理传感器应用的是物理效应,诸如压电效应,磁致伸缩现象,离化、极化、热电、光电、磁电等效应。被测信号量的微小变化都将转换成电信号。
化学传感器包括那些以化学吸附、电化学反应等现象为因果关系的传感器,被测信号量的微小变化也将转换成电信号。 有些传感器既不能划分到物理类,也不能划分为化学类。大多数传感器是以物理原理为基础运作的。化学传感器技术问题较多,例如可靠性问题,规模生产的可能性,价格问题等,解决了这类难题,化学传感器的应用将会有巨大增长。

网友:
硬软文,修改后就好了..

网友:
全线代理BOSCH传感器

加速度传感器:  BMA220( 6bits )  ,    BMA222/ BMA222E  ( 8bits )  ,   BMA250/BMA250E ( 10bits )  ,  BMA255E ( 12bits ) ,  BMA280 ( 14bits )                                      全部pin-out兼容,除分辨
                           率/加速度数据输出格式以外,控制和状态寄存器都可实现兼容,软件很容易做到兼容,一份软件可适配不同硬件。
地磁传感器   :   BMC050 ecompass ( 10bits  Accel ) ,LGA3*3mm封装 ,
                          BMC056 ecompass ( 12bits  Accel ) ,LGA3*3mm封装 ,
                          BMC150 ecompass ( 12bits  Accel ) ,LGA3*3mm封装 ,
                          BMM150 ecompass ( 12bits  Accel ) ,WLCSP1.56*1.56封装。
陀螺仪          :   BMG160(3轴陀螺仪),搭配BMC做9轴应用,客户可选择性地保留gyro,封装LGA3*3*0.95mm,
                           BMI 055(6轴IMU ),BMG160+BMA255,搭配BMM做9轴应用,提供最优质的motion测量,封装LGA3*4.5*0.95mm。
气压传感器   :   BMP180   3.6*3.8*0.93mm ,分辨率 0.17m,业界最佳温漂0。01hPa/摄氏度。
                           BMP280    2.0*2.5*0.95mm,  继承了BMP180所有良好性能,增加了IIR滤波器,精准度更高0.015m,增加了Normal模式,可以自动连续测量。
    以上货品我公司都有现货,有需要请联系:15361662392 (微动科技  骆先生 )

网友:
我要赚取积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