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谁能告诉我关于这个视频传输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
    我想做的是两台电脑通过fpga进行以太网视频传输,具体方案是:发送端,PC发送数据帧到rtl8019as,两者通过网线相连,rtl8019as直接将接收到的数据传给FPGA,由fpga发送出去。
接收端,FPGA接收传过来的数据,并交给RTL8019AS发送到网上,由电脑接收。
     不知道这个过程能不能在不涉及网络协议的情况下实现?急求!!
    这是我的毕设课题,还有不到一个月就答辩了,现在急于想知道可不可行?
快来告诉我答案吧!!!

网友:

        我想做的是两台电脑通过fpga进行以太网视频传输,具体方案是:发送端,PC发送数据帧到rtl8019as,两者通过网线相连,rtl8019as直接将接收到的数据传给FPGA,由fpga发送出去。
接收端,FPGA接收传过来的数据,并交给RTL8019AS发送到网上,由电脑接收。
       不知道这个过程能不能在不涉及网络协议的情况下实现?急求!!
这是我的毕设课题,还有不到一个月就答辩了,现在急于想知道可不可行?
快来告诉我答案吧!!!

网友:
网络协议当然可以不涉及,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本身已经有了,就是老掉牙的DOS都可以支持,而视频数据属于应用层,基本的物理层、协议层、应用层三层结构怎么没概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视频数据通过网线发送的时候不也就成了物理层的数据了吗?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以上方案可以实现的话,RTL8019AS具体是干什么的?还有就是怎么把接收端电脑设置成接收所有MAC地址的数据包。

网友:
没明白说明你的基本概念不清。

通讯协议中,底层的对上层的是透明的,视频数据先被“翻译”成网络上用的TCP/IP数据包,然后再被网络接口设备“翻译”成特定的差分电平信号,彼此之间都是独立的,这样的设计具有最大的兼容性并且大幅降低了开发工作量。
8019是网卡芯片,具体使用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说的很好,谢谢你。也就是说我分别对每层进行操作都不影响其他各层的正常工作,是吧?能告诉我一下怎么把接收端电脑设置成接收所有MAC地址的数据包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知道的赶紧来帮助一下啊,毕设最好早入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看TCP/IP协议规范文档。